lilith请进,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0-04-07):
我最近在用7135,换了几个积分电容自检最高只能达到9993。你那个表现最好的CBB电容是在桂电的一个教授开的淘宝小店买的吧,能不能发个链接,我也去买几个试试。我试过几个据说是高质量的CBB电容,个头巨大,630V的,自检只能达到9986,效果很差。

网友:
这种慢速度的双积分AD对电容的要求是漏电、介质吸附效应要低,满足这两个要求即可,ESR、ESL对结果影响不大,一般CB电容都能很好地工作。
如果是做电压表头,并不要求自测Vref一定显示10000,自测Vref不显示10000,而是有较大的固定偏低,可以输入标准电压之后调整Vref至显示值与标准值一致即可(最好用接近满量程的电压校准)。
自测Vref偏差大的AD不适合用于比例法测量电阻比、电压比。

楼主:
其实要是全程都有固定的线性误差就好解决了,毕竟我要接单片机,用软件修正一下就可以。但现在的问题是在接近量程两端是误差逐渐变大,在只换了积分电容后没有改善。回零和基准这两个1U电容我用的也是这种CBB,怀疑两端的非线性和它俩也有很大很关系,晚上回家换几个试试看。看了lilith的帖子,感觉能做到他那种程度的话就最好了。因为前端还要加量程转换,又有了增大误差的可能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线性与回零和基准电容无关,与积分电容有关,也与负电源电压有关。如果负电压偏低,输入电压高时积分器就会进入非线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手册上电压输入范围是+6V~-9V,我的电源使用7805和7905供电,负电压在-5.2V左右。你指的偏低大概是多少?电源对非线性的影响我还真没考虑过。

网友:
用正负5V供电一般是没有问题的了,线性范围可达到+/-3.5V~+/-4V。
聚丙烯电容是最适合的积分电容,聚苯乙烯电容、聚碳酸酯电容也可用。

楼主:
是,买了几种都达不到指标,只能上网淘了。

网友:
我是掏了几十种电容才淘到满意的。

网友:
刚查了一些资料,容量<0.33uF的CBB电容绝缘电阻大于100Gohm,容量>0.33uF的,C*R>30000s。看起来CBB电容(金属化聚丙烯电容)的漏电已经很小,线路板的漏电不能忽视!

网友:
不是掏包小店,是在桂林东环路的实际店铺啦,不过我可以寄几个这种电容给你就是了 :D

积分电容确实不对 ESR、ESL 之类提出要求,但 1 楼提到的那个问题

++++++++++++++++++++++++++++++++++++++++++++++++++++++++++++++++++
有较大的固定偏低,可以输入标准电压之后调整Vref至显示值与标准值一致即可
++++++++++++++++++++++++++++++++++++++++++++++++++++++++++++++++++

网络上不少参考资料,以及以前的书本、课本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参照我测试线性的帖,如果自测偏离 10000 较大,那么两端的非线性会比较大,这将无法通过调节 Vref 解决,尤其是两端的末端,微分非线性会严重偏离手册上容许的范围,这将不利于用单片机纠正。

我做的(自测)勉强进入手册上容许的偏差最大值,相对来说不算很好,坛里记得有人做到更好的,而且也是洞洞板,难道洞洞板质量普遍较好?做成 PCB 后就又差了一两个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掏了几十种电容才淘到满意的。

我比较窝火的就是掏包上淘的所谓高质量电容,没一个靠谱,反而本地买的看似普通货色反而最好,舍近求远了。

掏包上很多卖家并非专业,他说是 CBB 的电容很多并不是金属化聚丙烯电容(MKP),而是聚酯电容(MKT),聚酯电容是不行的。

网友:
另外自测基准电压的方法也会产生一点误差。如果输入电路有串RC电路且R比较大、C以及线路板漏电比较大,误差就会更大。以前用7107之类做的表头,在输入端还喜欢并1N4148做限幅保护,实际上也会因漏电产生误差。四位半表比三位半会更敏感,高温会更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好了,lilith,非常感谢,加我QQ吧22006977。今天又上网买了几个WIMA电容,真贵啊。

网友:
我没 QQ...在掏包上说吧。WIMA 电容我和 jj 都有去尝试

++++++++++++++++++++++++++++++++++++++++++++++++++++++++++++++++++
引用【32楼】楼 lilith
我在 WIMA 官网根据它提供的 Datasheet 选择了 MKP10 电容,也不怎么样...至于 WIMA 的 MTK 电容,还不如随便买的便宜又小巧的 不知名 MTK 电容呢
++++++++++++++++++++++++++++++++++++++++++++++++++++++++++++++++++

引用【53楼】schwarz

WIMA是个例外,不过这个公司应该是专业忽悠发烧友的。

:D :D :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外自测基准电压的方法也会产生一点误差。如果输入电路有串RC电路且R比较大、C以及线路板漏电比较大,误差就会更大。以前用7107之类做的表头,在输入端还喜欢并1N4148做限幅保护,实际上也会因漏电产生误差。四位半表比三位半会更敏感,高温会更严重。

我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即使有这个误差,也不会超过 1 个字吧;7135 手册容许的是 3 个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Rin用1M,7135输入、C的漏电电阻及线路板绝缘电阻综合为10G,自测Vref就会有1个字的偏低

网友:
Rin=1M 应该算是过大了,7135 手册上保证的输入阻抗也就是 10E10 欧(10G)而已吧。而且这样的话都已经可以直接用仪器从 Vref 和 Vin+ 端测出区别了,不算...

网友:
三位半表一般就是串1Mohm电阻。
这些CMOS ADC的常温25度下输入电阻都很高,输入电流典型值是1pA,最大值是10pA,0~70度最大电流规格值是250pA,实际上最大输入电流就是在高温时出现的。FET输入的都大致遵守这样的规律:温度每升高10度,输入电流翻一番。

网友:
双积分ADC的非线性90%以上是积分电容的问题,也有PCB漏电的问题以及ADC积分器(OP)的输入偏流的问题
7135积分电容串27ohm电阻的目的不是为了提升线性,也不能提升线性,其目的是使零点检测更快速

楼主:
昨天又试了几种积分电容,不知道为什么我试这几个电容在AD快满量程时都会进入非线性区,后来在0.47u电容两端并了个0.22u的才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昨天又试了几种积分电容,不知道为什么我试这几个电容在AD快满量程时都会进入非线性区,后来在0.47u电容两端并了个0.22u的才解决了。

是否容量偏小,积分电流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增加容量后AD就不再进非线性区了,我手头没有电容表,也测不出来。也可能是洞洞板的问题,我自己感觉搭的还算规整:)。再一个,7135的输入引脚悬空时应该显示什么状态?我现在的现象是最大能显示0.5V的电压波动,输入0V时正常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D:

lilith你的阿里旺旺的用户名就是这个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给电容泄流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但又不全是。
1.有的电容器本身就是对电压敏感的,比如陶瓷电容,充不同的电压,其电容量也不一样,因此这类电容不适合做积分电容。
2.积分电容有漏电或相关电路有漏电,会使电压加快泻放,虽然充电过程也有作用,但一定会改变积分特性(RC充放电);
3.IC的输入偏流多数是一个方向,即流入或流出,就会使积分电容被固定充电或放电。高温下更显著
理想的积分电容是:
1.漏电流为零(即绝缘电阻无穷大);
2.电容与电压无关,即无介质吸收;
外在表现:充放电到多少电压停止充放电,能一直维持哪个电压,既不升高,也不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增加容量后AD就不再进非线性区了,我手头没有电容表,也测不出来。也可能是洞洞板的问题,我自己感觉搭的还算规整:)。再一个,7135的输入引脚悬空时应该显示什么状态?我现在的现象是最大能显示0.5V的电压波动,输入0V时正常为0。

7135输入悬空是会显示不定的电压的,这是因为输入电路的输入电阻很高,且有偏置电流、其它泄漏电流。因此输入端是会有电压的。
如果显示电压大致稳定在0.5V左右,且假设输入偏流为10pA,则输入电阻为0.5V/10pA=50Gohm。
六位半表34401A、七位半表R6871E等高阻输入的表在输入开路时都会有比较大的电压显示,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找到AD进入非线性区的原因了,原来是翻转二极管的为直接错了,接到了积分电容和回零电容之间。周末又去买了几种电容,最终买电容时卖家给了我两个耐压1600V据说是最差的电容,接上后自检能达到9999,但末位会有1个字的跳动。其他所谓的国内国外的高质量CBB电容效果都很差。但1600V的电容体积太大了,还得再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普通的四位半电压表在输入悬空时显示基本为零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周末用Busy方法接单片机,很顺利,一字不差,并没出现网上反映的一些问题。测电压时最末位会有跳动,我用的1403作基准,不知道是不是基准电压有纹波或是什么。接地的话我将模拟数字地接到了一起,不知道这部分lilith和jj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普通的四位半电压表在输入悬空时显示基本为零是怎么处理的?

这些万用表输入电阻已经被降低到10Mohm了,由偏流和PCB漏电产生的电压是很低的了,一般情况下低于末位分辨力。绝大多数低位表的电压档的输入电阻都是10Moh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周末用Busy方法接单片机,很顺利,一字不差,并没出现网上反映的一些问题。测电压时最末位会有跳动,我用的1403作基准,不知道是不是基准电压有纹波或是什么。接地的话我将模拟数字地接到了一起,不知道这部分lilith和jj都是怎么做的。

找到电容就好了,我用厂里面的 QQ 给你留言(寄电容)不知道你看到没有,我不会用 QQ,也不知道留言成功否,但现在似乎不用了 :D

我为了方便,加上手头上有几片拆机的 AD586,所以基准是 AD586 用 20K + 5K 塑料块分压的,基准上应该没啥问题,模拟地和数字地在芯片下方接在一起。BUSY 法也有人说是时钟不同步,所以目前倍感疑惑中,因为帮我做板的同学这段时间没空,加上他的激光打印机又坏了,所以第二个测试板现在还没有开工...

网友:
如果说模拟电路有问题,导致末位跳动,那么数码管上或者直接采集 D0-D3 上的数据应该也会跳动,但我这里的情况是用 BUSY 采集有问题,从 D0-D3 采集或者看数码管就没有问题 --- 包括把 LCD 和数码管放在一起目测,LCD 上末位数字在跳的时候数码管上确是稳如泰山,所以除了认为是时钟不同步还真找不出原因,可是我又用了一颗 4011 截断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说模拟电路有问题,导致末位跳动,那么数码管上或者直接采集 D0-D3 上的数据应该也会跳动,但我这里的情况是用 BUSY 采集有问题,从 D0-D3 采集或者看数码管就没有问题 --- 包括把 LCD 和数码管放在一起目测,LCD 上末位数字在跳的时候数码管上确是稳如泰山,所以除了认为是时钟不同步还真找不出原因,可是我又用了一颗 4011 截断了的。

引用图片

你的方法不一定是时钟不同步问题,很有可能与计数闸门打开方式有关:
用与非门做闸门很容易多计一个数,这是因为即使输入没有脉冲,也会由于闸门开闭产生一个脉冲。
我十几年前用逻辑IC做频率计时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啊,没收到留言。那个大电容不合适,昨天WIMA电容到了,换上一个能达到9998,另外在基准输出端又加了个电解电容,自检是能稳定到9998了,末位没有跳动。现在手头没有高位表,先拿胜利的四位半比对了一下,全程差10个字,但我是偏向于怀疑胜利那块表的:)。要等到下周才能借到八位半表做校准。

lilith要是方便的话最好还是给我邮两个,我周末又去买了几种电容,包括你说的最好的那种上面标有MPP的,但都达不到要求。我的邮箱22006977@qq.com,不知道发邮件方便吗?谢谢啦。

另外7135对1V基准的准确度(不是稳定度)要求有多高?我的基准是在1403输出加精密电阻和多圈电位器调出来的,并不是非常稳定精确的1V。昨晚做实验时发现两个问题:一个是基准偏离1V较大时(50个字左右),全程的非线性误差会加大(相对于1V基准),现在回忆有可能测最高点时超量程了,但基准的上限又可以偏离多少?手册上好像并未给出。第二个问题很奇怪,当我用手触摸甚至靠近基准电容时,AD输出会有很大变化,非常头疼,这又是有什么原因呢?

还有和单片机的串行接口,我是直接将4060的Q5接到了单片机上,因为走线较长,加了100K电阻上拉到5V,LCD显示和LED一致,但这个有点不好理解。按手册上的公式,VIN=COUNT*VREF/10000,AD检测到的VREF是真实值,但对我来说VREF=1,由于我的VREF不够准确,这就会有几个字的偏差,但计算结果又怎么会一样?我的理解是AD对VREF的检测并未达到四位半的精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另外我的测量电压用的是普通电位器调出来的,不稳定,不知道用电压发生器做检测对象是否可行。

网友:
一般认为在合理应用的情况下基准电压的准确度不影响线性,基准电压影响的是比例系数
7135的基准电压范围至少可以达到2V,只是作为电压表应用时以1V做基准,满量程为2V,显示值即为输入电压值(小数点位置定在最高位),方便读数

网友:
手册中没有明确指出,但提到其指标是在 Full Scale 为 2.0000V 时给出的,因此也可以认为(不确定正确与否)Vref=1.0000V 时线性是最好的。但我想这个问题不是特别重要?Vref 如果是通过电阻分压+电位器调出来的,那么内阻可能很大,内阻较小的表,测量可能是不准确的,不过既然有电压源那么可以用检测电位差的方法测量吧。

手册“Differential Input”节提到积分器的摆幅问题,以及不损失精度的话 Full Scale 为 4V 所以也就可以认为 Vref 最大是 2V,当然比 2V 更大一点也可以,但要注意积分器的摆幅。同时,也要注意计算积分电流,不然积分电容不够大又进入非线性区了。

以上理解还请指正 :)

电容的话我的那个也只能达到 9998,那就没有必要寄给你了 :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和单片机的串行接口,我是直接将4060的Q5接到了单片机上,因为走线较长,加了100K电阻上拉到5V,LCD显示和LED一致,但这个有点不好理解。按手册上的公式,VIN=COUNT*VREF/10000,AD检测到的VREF是真实值,但对我来说VREF=1,由于我的VREF不够准确,这就会有几个字的偏差,但计算结果又怎么会一样?我的理解是AD对VREF的检测并未达到四位半的精度,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个,没有看懂你的意思?

另外我测试 7135 是用 MAX541+MAX6325 作为源的,原因是可编程 :) 如果有专门的电压源那肯定更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方法不一定是时钟不同步问题,很有可能与计数闸门打开方式有关:
用与非门做闸门很容易多计一个数,这是因为即使输入没有脉冲,也会由于闸门开闭产生一个脉冲。
我十几年前用逻辑IC做频率计时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果然是这样吗,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由于没有存储示波器也就不好去证实了。但是闸门开闭是确定产生一个脉冲还是可能产生一个脉冲?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不确定的,郁闷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你的方法不一定是时钟不同步问题,很有可能与计数闸门打开方式有关:
用与非门做闸门很容易多计一个数,这是因为即使输入没有脉冲,也会由于闸门开闭产生一个脉冲。
我十几年前用逻辑IC做频率计时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果然是这样吗,这个问题我也想过,但由于没有存储示波器也就不好去证实了。但是闸门开闭是确定产生一个脉冲还是可能产生一个脉冲?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不确定的,郁闷 :(

多数情况下是会多产生一个脉冲

网友:
我今天测试了一颗黄色方块的1uF/63V电容(所谓的CBB),漏电电阻大于1200Mohm(R6871E-DC测量会出现OL)。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测试了一颗黄色方块的1uF/63V电容(所谓的CBB),漏电电阻大于1200Mohm(R6871E-DC测量会出现OL)。

你在 38 那边我就很想说了,热电动势在 6871 上的影响很大阿,你确定不是别的影响?不只是热电动势而已。6871 的话,Ground Open 和 to LO 的区别和 F/R 的区别都很大,不知道为什么,3457 则几乎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我今天测试了一颗黄色方块的1uF/63V电容(所谓的CBB),漏电电阻大于1200Mohm(R6871E-DC测量会出现OL)。
你在 38 那边我就很想说了,热电动势在 6871 上的影响很大阿,你确定不是别的影响?不只是热电动势而已。6871 的话,Ground Open 和 to LO 的区别和 F/R 的区别都很大,不知道为什么,3457 则几乎没有。

怀疑前后端子切换开关触点氧化了,多引进了高热电热的热电偶

网友:
学习中!这么多专家!

楼主:
回复 网友D:

lilith还得请教你。不知道你在测电压时7135的IN-端是否接到了系统地上。我使用4708作为电压源,当我把IN-与系统地相连时AD可以正常转换。但如果把IN-与地断开,直接测电压源的输出电压,则AD转换不正确。手册上说IN+,IN-为差分输入端,那IN-端不接地也无所谓啊。不知道你这是怎么做的。

IN-接地时AD转换正常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若IN-与地断开则AD转换不正确 (原文件名:未命名1.jpg)

网友:
不接地是可以的,但要保证在共模电压范围内。另外,共模电压的存在会影响测量结果的,不过对于4位半不明显

网友:
是的,在 CN-6P 那里,IN LO 设计在 Pin2,这样就可以用跳线帽和 Pin1 的模拟地短接起来,而事实上就是,如果不短接则不正常,应该是共模电压导致的,这只是一个测试装置所以没有考虑更多的问题,我也忘了测量 IN LO 和模拟地之间的电压差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输入是电压源的话我如何来确定它的共模电压?是分别测量IN+和IN-对GND的电压然后取平均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啊,是这样,我再测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共模电压过大的话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共模电压过大的话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只能排除过大共模电压才能测量。若被测源原本与电压表头可以共地,则共地。若不能共地,至少也要在INLo或INHi与地之间接一个不太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