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算机上引出5V电源(如USB电源),线长5-10米,到电路板上后是加滤波电容就能用还是要电

楼主(2010-04-07):
从计算机上引出5V电源(如USB电源),线长5-10米,到电路板上后是加滤波电容就能用还是要电源转换芯片??如果要电源芯片升压芯片能5V转5V吗?谢谢了

楼主:
请高手不吝赐教~~~~~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复了?

网友:
高手现在都忙呢。USB应该可以直接加电容。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希望得到更详细的说明

楼主:
顶起来,请高手帮忙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情况啊。你试一下就行了
USB最大500ma,但是有的主板USB偷工减料要小心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情况啊。你试一下就行了
USB最大500ma,但是有的主板USB偷工减料要小心些。

负载很轻的,最多20mA,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要电容滤波就可以接入电路了?10米的线也没有问题吗?

网友:
这要看你用的线材和周围环境的干扰状况了,如果没有什么干扰,线材用好一点,应该没太大问题.

楼主:
工业现场环境估计好不了,如果要做电源的话升压芯片参数设为5V输出能做到5V进5V出吗?或者输出变化多少?

网友:
用升压芯片原理上应该没问题,可是usb不适合在工业现场用,时间长了容易产生接触问题,最好采用专门的5v电源.

网友:
220V-11V变压器+桥堆+滤波电容+7805

网友:
10米线多半不行的,后面接点负载,电压就会掉下来.而且纹波会比较大.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答,又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