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三种触摸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0-04-07):
说明:采用PWM方式电容感应,左边为PWM输入,右边为输出到MCU检测端。

问:第一种电路中BAV70的作用?

    第二种电路中二极管的作用?

    第三种电路中BAV99下面那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高手在哪?请指点下吧!

网友:
刷了半天没高手解答 那我也mark下把

网友:
我理解第二三副图应该是给pwm输出耦合电容提供一个反向充电回路,使电容电压在正向充电时倍压。第一副图每看懂工作原理

楼主:
难道真的没有高手?

网友:
哥不是高手,一点浅见。
你问的都是正极接地的那个二极管吧?
我记得好像是钳位的二极管,因为如果二极管的负极那里电压相对于接地点低太多的话,二极管就会起到钳位的作用,是一种保护限幅电路。

第一幅图,实在不知道你那些符号都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4-04-02):
顶一下,好问题,也想了解下,谢谢

网友:
不就是最简单的整流吗?想多了,
PWM等于是交流,变成直流AD才好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