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内存布线

楼主(2010-04-07):
网上查了一下,说是时钟线要小于数据地址线,但是自己看手册发现内存是在上升沿采样的,个人感觉这些信号应该在时钟信号前到达,即时钟线要长于数据地址线。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没有PCB布线方面的理论和经验!
但是!!
这个问题……
你说,时钟线小于数据地址线,那哪个线长哪个线短?
长的距离先到达,还是短的距离先到达?
唉~~~~~~~~~

网友:
觉得楼主的疑问是对的。跟着楼主请教。

网友:
如果是用FPGA就随便画吧。

网友: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PCB布线方面的理论和经验!
但是!!
这个问题……
你说,时钟线小于数据地址线,那哪个线长哪个线短?
长的距离先到达,还是短的距离先到达?
唉~~~~~~~~~

估计没说清楚,是线长的问题

网友:
fpga的管脚有延时单元,可以补偿走线的延时,其实线短的话可以随便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仅供参考

大致看了,好像没有提到我所说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fpga的管脚有延时单元,可以补偿走线的延时,其实线短的话可以随便画!

我是在ARM上的,不过以前在这个版块上看到相关资料比较多,最重要的是,这版块涉及硬件的比较多,所以在这个版块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