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200交流信号有效值计算

楼主(2010-04-07):
各位大哥,现在小弟用S7200 EM231 模块采集交流信号有效值,那么我只鞥用傅里叶计算自己采集点计算么?有什么库没有啊,还是其他算法?
要是我采集8个点的话,发现用定时器中断的话需要2.5MS一次中断,可是我发现SMB34寄存器中不可以装载小数呀?各位大哥,有什么好方法啊?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各位大哥,现在小弟用S7200 EM231 模块采集交流信号有效值,那么我只鞥用傅里叶计算自己采集点计算么?有什么库没有啊,还是其他算法?
要是我采集8个点的话,发现用定时器中断的话需要2.5MS一次中断,可是我发现SMB34寄存器中不可以装载小数呀?各位大哥,有什么好方法啊?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谢谢

2.5MS应该不行吧,采样次数不够的,记得最低定时中断是1MS,也许还能凑合用。

楼主:
大哥,这个EM231模块采集交流信号的话,采集进去的是直接就是有效值啊,还是瞬时值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这个EM231模块采集交流信号的话,采集进去的是直接就是有效值啊,还是瞬时值啊?

我没用过EM231模块,上面的回答是针对用EM235连接互感器的。

楼主:
那么大哥,你说的EM235采集交流信号的话,采集进去的是有效值还是瞬时值呀?要是瞬时值的话,大哥计算有效值不是用的傅里叶算法么

网友:
单做电流或者电压有效值计算的话,直接用均方根就可以了

要是做有功无功计算,涉及到相位角,当然要做FFT运算,这是S7-200不能完成的。

楼主:
那么就是说只是电压电流的话,直接采集进去,就不用计算直接用就可以了?
涉及到有功无功等的话,用FFT的话,按理说也应该可以做的啊,因为PLC内部也是一个高速单片机的啊,
16位的,我用AVR 8位的单片机采集做FFT的话,都挺准的,为什么S7200反而不能胜任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么就是说只是电压电流的话,直接采集进去,就不用计算直接用就可以了?
涉及到有功无功等的话,用FFT的话,按理说也应该可以做的啊,因为PLC内部也是一个高速单片机的啊,
16位的,我用AVR 8位的单片机采集做FFT的话,都挺准的,为什么S7200反而不能胜任呢?

不用计算何谈什么均方根呢?

S7-200本来就是偏向过程控制的,运行速度一定是够了,但做FFT等复杂的计算估计做程序要郁闷死,梯形图和C语言描述的易用性还是不一样的。

网友:
你说的可能是使用有效值变送器吧,我说的是用CT不再使用变送器,应该不是一回事了。

楼主:
是的,我说错了,大哥,不好意思啊
做FFT应该也不难的,函数库里面加减乘除正余弦什么的都有啊,也有循环啊,描述起来应该不难的啊
我现在郁闷的是定时器小数点的为什么装载不进去?想个什么办法啊

楼主:
呵呵,我说的也是用CT的,不使用变送器的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A:

因为PLC最小只有1毫秒的 定时器,就是说它的精度最高就是1毫秒了,你想要它有半毫秒(0.5毫秒)的精度它是达不到的。所以它也不让你送小数进去,因为它最高精度就是1毫秒了 ,同样采用10毫秒的定时器 的时候  精度最高也是10毫秒了,你想定义 。比如你想定义15毫秒 只能用 1毫秒的定时器 ,定时值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