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C + Micro SD卡?

楼主(2010-04-07):
請問:

我下載檔案"Microchip MDD File System 1.2.0 Installer.zip", 安裝完後, 在路徑"C:\Microchip Solutions\MDD File System-SD Card\Pic18f"下的HardwareProfile.h, 裡面定義如下:
#define SD_CS               PORTBbits.RB3
#define SD_CD               PORTBbits.RB4
#define SD_WE               PORTAbits.RA4
#define SPICLOCKPORT        PORTCbits.RC3
#define SPIINPORT           PORTCbits.RC4
#define SPIOUTPORT          PORTCbits.RC5

專案檔開啟後, 使用"18f8722i.lkr"
是否指使用PIC18F8722的(RB3/INT3/ECCP2/P2A, RB4/KBI0, RA4/T0CK1, RC3/SCK1, RC4/SDI1, RC5/SDO1)這6根Pin腳? 如何對應到Micro SD的6根Pin腳(DAT2, CD/DAT3, CMD, CLK, DAT0, DAT1)?

  PIC
------       Micro SD
RB3  |----  ???
RB4  |----  ???
RA4  |----  ???
RC3  |----  CLK
RC4  |----  ???
RC5  |----  ???
_____|

是否有人手上有線路圖的, 能不能畫個簡圖, 告訴我如何連接?或mail給我參考,

我的mail: kchuang@emmt.com.tw

謝謝幫忙!!

楼主:
回复 楼主:

再請問:
1. SD只定義 pin 1-9, Pin 10-12主要來自SD Socket, 然而Micro SD Socket, 並沒有這3根pin.
2. PIC File System Demo Code有定義Pin 10,12(CD, WD), 然而Micro SD Socket spec, 並沒有這3根pin, PIC的File System還能用在Micro SD上?
3. MCU要如何detect Micro SD插進插槽?

謝謝回覆!!

网友:
抄MCHP的代码。带FAT32/16。

楼主:
哪裡可以找的到MCHP的代码?

謝謝回覆!!

网友:
去MCHP的网站,设计中心,USB,协议栈下载,有个应用函数库,70多M。里面有一堆例子关于SD卡。还有ETH,USB,====

网友:
MCHP的代码中,既有标准SPI的驱动,也有用IO方式驱动完全的SD接口的代码,你看看吧。至于硬件,当然是你能引出什么接口,就用软件上什么接口。

楼主:
用Google搜尋MCHP, 似乎找不到

可以給個連接網址嗎?

謝謝回覆!!

网友:
www.MICROCHIP.com。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2651&param=en534494

网友:
Microchip Memory Disk Drive File System----16G的SDHC都OK
不要说找不到
http://www.microchip.com/stellent/idcplg?IdcService=SS_GET_PAGE&nodeId=1824&appnote=en532040

/******************************************************************************
*
*               Microchip Memory Disk Drive File System
*
******************************************************************************
* FileName:        SD-SPI.c
* Dependencies:    SD-SPI.h
*                  string.h
*                  FSIO.h
*                  FSDefs.h
* Processor:       PIC18/PIC24/dsPIC30/dsPIC33/PIC32
* Compiler:        C18/C30/C32
* Company:         Microchip Technology, Inc.
* Version:         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