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直流减速电机用什么驱动芯片好

楼主(2010-04-07):
请教一下,直流减速电机用什么驱动芯片好

网友:
直流电机驱动芯片???
PWM+mos管调速??

楼主:
我看了论坛里,有些人介绍用A3977,因为是第一次接触电机,所以很多都不懂

网友:
A3977是步进电机驱动,跟一般说的直流减速电机不搭呀!

楼主:
现有一台样机,电路很简单,就一个51 加 一个芯片来控制电机,电机是24V的,但芯片看不见被打磨了,好像是w396
只要求使电机转动就好了

网友:
w396就是一个三端稳压电路,最大输出可以到10A,用这种方式给直流电机调速确实可以但不及PWM+mos效率高,电力都消耗在W396功耗上更多些。

网友:
减速电机,直接加上电就会转的。不需要专门的驱动。
不过如果你要调速,那单说,

楼主:
那电机是客户那里送过来的,什么标签都没有,我试过了,直接通电是不会转,
调试样机的时候好像有返回信号,将电机拔掉能检测到没有电机

楼主:
看了一下,有介绍用 L298或者L293D

网友:
电机几根线?

网友:
难道是直流伺服电机?

网友:
你說的應該是直流無刷電機,三根線還是五根線?

网友:
介紹用LUL設計L8853或L33036 , 可以找北京亞歷山大問問 http://www.bjalex.com/

网友:
你想简单的话可以用一下293D和754410 这个片子引角是一样的,不过电流最大只有1A,要不就用298N了电流有3A 298的电路图,网上很多

网友:
拍照 上图 上引线

网友:
L298N的电流也太小了吧!!!推荐有PWM功能的单片机,比如AVR PIC系列 然后使用IR的IGBT驱动,比如IR2101 IR2110 IR2103 IR2104 最后使用4个N沟道的IGBT,外加电流检测!!包你很爽!!

网友:
还是先看看电机再说吧.上电源不转.是直流电机?

网友:
是用德国TRINAMIC公司的TMC603驱动芯片,该芯片还具有无传感器换向功能

网友(2017-08-31):
我用自己做的 H桥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