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c34063做一个升压电路,如何确定外围器件参数?

楼主(2010-04-07):
我现在想做一个5v升压到15v的电路,打算用mc34063芯片,看了手册还是不太明白,下面的图是手册里的参考电路,从12v升压到28v。

问题:1.D1是什么作用?可不可以用别的二极管代替?
      2.除了R1,R2,其他的器件怎么确定?

谢谢回答。

网友(2010-11-01):
比较关注 怎样才可以提高输出电流

网友:
1.D1必须用肖特基二极管,一般用1N5817/5819就可以
2.网上很容易找到34063的计算器,或者查数据手册也可以
3.最大输入电流靠Rsc来确定,至于扩大输出电流,网上一样也有很多电路图可以搜到

网友:
D1 是续流2级管,工作在开关状态,so,如楼上说的必须是肖特基二极管,电流选大一点。
C3 决定振荡频率,小点频率高点,可以减小电感貌似不小于300pf 都成。

网友:
电感可不可以用色环电感?

网友:
1、FSP3023:28V,1.4MHz,1.5A,可以直接替换MP2359,
2、AS1301:输入电压可以达到6.5V,输出最大电流为800mA,1.5MHz省略一个肖特基。一般用于5V转3.3V,工作电流可以达到600mA。
3、LSP5502:可以直接替换MP1482, 与MP1410 PIN TO PIN
4、SCA2575:可以直接替换IA171。省掉一个电阻。
5、AP1701EW:与MAX809 PIN TO PIN,可以直接替换。目前在安防上,客户使用的是2.73或2.93V。
6、AS3145:红外灯驱动,恒流。可以用于红外摄像机。
7. MC34063
        深圳市深南中路3037号南光捷佳大厦805室
                          E-mail:  1042065621@QQ.com
        TEL: 0755-82660121  FAX: +86-755-81798864
        联系人:梁先生 电话:13622396627

网友:
http://www.sooic.com/Regie/Regulator/SwitchRegulator/InductorRegulator/MC34063-Calc.asp

网友(2012-01-28):
回复 网友A:

打不开

网友:
http://www.838dz.com/这里有34063的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