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漏电!

楼主(2010-04-07):
被电脑电了好几次了,实在受不了了。今天拿表测了下,机箱对火线和零线都有100多伏的电压!那位朋友知道要怎么才能解决啊?

楼主:
接地不方便...-_-|| ,还是试试吧,给电怕了...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机箱对火线和零线都有100多伏电压?

网友:
机箱如果没有良好接地,即使没有和火线相连,电源内部若干火线会和机箱形成一个电容器,交流电可以通过电容,但是对电流会有一定的电阻,所以测量起来可能有一百多伏。
这是我根据以前的一篇文章的猜测,我的机箱也漏电,懒得动它,反正很少碰机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