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电源的波形正常吗?

楼主(2010-04-07):
一片类似3842的IC 激励MOS  一个付绕组反馈IC供电电压,次级稳压PC817反馈到IC

输出线圈波形

()
MOS  S级 波形

()

网友:
Vpp=38.4KV
你真牛

楼主:
回复 网友A:
。。。4N60能扛住 还没挂。不晓得为什么?

网友:
LZ不会把示波器的X1000之类的打开了吧?

网友:
呵呵

变压器漏感稍大点,貌似问题不大,加到预算功率看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CH1  X1000。

网友:
不正常, 振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正常, 振荡了
-------------------------------------------

开关电源电源不震荡,才不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正常, 振荡了
-------------------------------------------

开关电源电源不震荡,才不正常了。
-------------------------------------------

所以,这个波型是正常的.

网友:
是该有点振荡, 但我感觉振荡有点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该有点振荡, 但我感觉振荡有点过了

--------------------------

是的我也这样感觉,理想的:阻尼震荡应该很快结束,但我这个。。。。一直可以拖到下次MOS道通。(如果MOS不道通的话,不晓得还要震到什么时候)

晚上查了好多资料,有了解,好象是说变压器漏感太大。。。

网友:
好象是线圈饱合了之后自激振荡.

网友:
感觉这个波形有点像LC震荡器,会不会是输出线圈和二极管寄生电容呢?还是输入线圈和mos的寄生电容呢?试试在二极管或者输出线圈上并个电阻引入阻尼使振荡器阻尼增加?还是输出端一个二极管改成两二极管另寄生电容减半,来减少起始震荡能量?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是该有点振荡, 但我感觉振荡有点过了
--------------------------
是的我也这样感觉,理想的:阻尼震荡应该很快结束,但我这个。。。。一直可以拖到下次MOS道通。(如果MOS不道通的话,不晓得还要震到什么时候)
晚上查了好多资料,有了解,好象是说变压器漏感太大。。。

要看输出功率有多大了?现在很多PWM 控制IC都有所谓的谷底开通技术即在阻尼振荡的最低点把MOSFET打开来降低开关管的开通损耗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更高的效率但不会引起EMI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