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学习Verilog自己编写的一些小程序请高手指正

楼主(2010-04-07):
流水灯程序,已通过验证
module ledwater(led,clk,rest);            //模块名ledwater
output[7:0]    led;                    //定义LED输出口
input        clk;
input rest;                    //定义时钟输入口
reg [7:0] led_r;                    //定义输出寄存器
reg [25:0] counter;

assign led = led_r[7:0];             //寄存器输出

always @(posedge clk)                //过程
begin
    if(!rest)
         led_r[7:0]<=8'b00000001;
         else
         begin
    counter<=counter+1;
    if(counter==26'd50000000)
         begin
    led_r[7:0]<={led_r[0],led_r[7:1]};            //循环移位
    counter<=0;
    end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两个问题
1. rest作为异步复位信号,要在always敏感列表中的:
always @(posedge clk)
改为: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t)

2. 以下语句不够严密:
  counter<=counter+1;
  if(counter==26'd50000000)
    begin
      led_r[7:0]<={led_r[0],led_r[7:1]};            //循环移位
      counter<=0;
    end
假设当前counter==26'd50000000,那么此时你的语句要求counter执行两个不同的操作counter<=counter+1和counter<=0,所以最好在else语句中指定counter<=counter+1
  if(counter==26'd50000000)
    begin
      led_r[7:0]<={led_r[0],led_r[7:1]};            //循环移位
      counter<=0;
    end
  else
    begin
      counter<=counter+1;
    end
另外,counter最好在复位时也赋一个确定的初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刚刚学习受益匪浅!

网友:
rest作为异步复位信号,要在always敏感列表中的:

按LZ的写法,用作同步复位也是可以的。没必要非得异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