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模块LED引脚功能请教

楼主(2010-04-07):
大家好,请问GPRS模块的LED引脚一般外接个电阻和三极管就可以指示GPRS的状态,这是什么原理呢?

LED灯常亮代表什么?

正常状态应该是闪烁吧,这个好像不是程序控制的。

网友:
其他的不是很清楚。
西门子的是使用命令SSYNC,设置为1的时候表示模块工作状态。
0表示功率发送状态。

设置为1时

LED mode                                   Operating status
Off *)                                     TC35i is off or runs in SLEEP, Alarm or Charge-only mode.
600 ms On / 600ms Off *)                   No SIM card inserted or no PIN entered, or network search in progress,
                                           or ongoing user authentication, or network login in progress.
75ms On / 3s Off *)                        Logged to network (monitoring control channels and user interactions).
                                           No call in progress.
On                                         Depending on type of call:
                                           Voice call: Connected to remote party.
                                           Data call: Connected to remote party or exchange of parameters while
                                           setting up or disconnecting a call.

网友:
就是工作状态指示灯

网友:
没有工作是常亮吧

网友(2010-08-23):
这个可以看下模块硬件设计手册上的说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