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上面的TVS怎样选型?

楼主(2010-04-07):
图中的 1 和2 。。3和4.。。。选用的TVS管的型号是否相同?

有用过推荐下型号吗?

贴片的

网友:
P6KE6V8CA应该行

网友:
应该选12V以上的 ,485器件手册上说明了 ,电压可能达到+-12V

网友:
P6KE20CA

网友:
我们都用双向的 SMBJ12CA 接地 AB线之间用SMCJ12CA

网友:
我们选用68的,看样要改进了

网友:
Mark   SA05 用用也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选12V以上的 ,485器件手册上说明了 ,电压可能达到+-12V

一般的12V以上都差不多可以吧

网友:
应该用双向的吧

网友(2010-12-22):
3和4去掉,1和2换成双向的,485有专门的tvs保护SM712
另注意TVS结电容,你485如果速度高,挂的负载多,TVS结电容大了就会有问题
还有TVS不是对大地加,对信号地加。你保护的是485芯片

网友:
6.8的没问题!

网友(2011-06-15):
RS-485芯片供电电压为2.7~5.5V。当共模电压超过RS-485接收器的极限接收电压,即大于+12V或小于-7V时,接收器就再也无法正常工作。所以瞬态抑制二极管的选型为SMBJ6.5CA-TP。

网友:
回复 网友B:
rs-485芯片供电电压为2.7~5.5v。当共模电压超过rs-485接收器的极限接收电压,即大于+12v或小于-7v时,接收器就再也无法正常工作。所以瞬态抑制二极管的选型为smbj6.5ca-tp。

引用图片

同意,不过一般使用单向TVS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