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tag连接

楼主(2010-04-07):
本人最近用到MSP430F2122,按照下图搭好最小系统,JTAG却怎么都连接不上

JTAG用的是FETP430IF,连接149和F1232均没有问题,仔细检查了JTAG连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片子也换过一遍了,两线制和四线制JTAG方式都试验过了,就是不行
请高人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对于MSP430F21xx系列的MCU,试一下不要接JTAG的4脚,而将VCC直接供电给JTAG的2脚。

网友:
你把复位电容去掉试试

网友:
这个复位电容C1、电阻R1是厂家给的参数,经验证这个参数值可以保证在带着JTAG的情况下正常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