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电源输出整流方式请教?

楼主(2010-04-07):
AT电源的的输出可以采用全桥整流吗?或者是采用2倍压整流方式获得正负电源!

网友:
都可以。
不过PC电源要求低压大电流,全桥整流损耗大。
其次是开关变压器体积小,圈数少,增加绕组做全波整流和正负电源是最可靠最低成本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