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高手,关于VS1003播放高码率MP3文件比较卡!

楼主(2010-04-07):
请教各位高手,最近在学习VS1003,由于手头没有12.288M的晶振,就用了一个12M的晶振,根据VS1003的数据手册,将0X05寄存器写入数值为0x9BE8,但是在不播放128Kb以上码率的MP3文件时还是比较卡,请问高手这事什么原因了?
Example: If SCI CLOCKF is 0x9BE8, SC MULT = 4, SC ADD = 3 and SC FREQ = 0x3E8 = 1000.
This means that XTALI = 1000£4000+8000000 = 12 MHz. The clock multiplier is set to 3:0£XTALI =
36 MHz, and the maximum allowed multiplier that the firmware may automatically choose to use is
(3:0 + 1:5)£XTALI = 54 MHz.

楼主:
用的是LPC2294,存储设备是CF卡,播放80Kb的文件没有问题,效果很好,高了就不行了,0x05寄存器设过很多值都没有用!

网友(2010-10-18):
帮你顶顶, 希望有大虾能来帮助..。

网友:
看看你程序中的延迟时间,将这些时间改短试试,我当时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延迟时间太长太多了。另外,这个问题应该和晶振关系不大!

网友:
晶振的两端接一个1M的电阻,,你懂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