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中的inout端口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07):
inout ebi_ad;
input data_in;
output data_out;
assign  ebi_ad[7:0]=(~ebi_rd_n)?data_in:8'hzz;    //  输出三态, 当'读'信号为高时输出数据
这里ebi_ad是连外部的数据总线的,外部总线读数据时要将data_in上的数据读过去
然后  后面有一句
assign  data_out[7:0]=(~ebi_wr_n)?ebi_ad:8'hzz;
是在写的时候FPGA将总线的数据读进来
在波形仿真的时候  在~ebi_rd_n有效的时候总是得不到data_in上的数据
这是为什么?

网友:
对头,仿真不出来。

楼主:
楼上的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么?

楼主:
莫非这是Quartus 波形仿真的一个BUG  ?要用modelsim仿真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ebi_ad[7:0]是不是需要定义成tri型线网!默认的是wire线网!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