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路板表面镀什么保护好?

楼主(2010-04-07):
以前是用平头烙铁慢慢摊上一层焊锡,但是不仅费力,而且不平整难看。还用过三防漆CRC70,那玩意会被元件座引脚吸进去,导致各种插件接触不良。

实验室买了过孔用的化学镀镍,我嫌做过孔工序太繁杂一次都没试。我拿来直接给铜板表面镀镍(雕刻前),抹完镀前处理剂后丢镀镍槽里,运气好3秒就镀上镍了,运气不好洗干净再抹镀前处理剂重来。我尝试了各种方法,5-6次才能成功一次,极其郁闷。昨天镀锡剂发生银镜反应了,2L镀镍剂废了。

镀镍一旦成功,反应非常快,而且会镀上基板,所以我都是雕刻前镀。前一张照片里是第一次镀,不知道这么快,基板上也镀上一点(基板凹下去的,砂纸擦也没用),板子废掉。后一张照片是银镜反应后的腐蚀箱。

据说化学镀锡一定不会镀上基板,有谁试过。镀锡药水好伺候吗?我对镀镍剂的那一堆添加剂基本绝望了。

镀过头的板子 (原文件名:img051.jpg)

银镜反应后的腐蚀箱 (原文件名:img054.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松香水。

松香的酒精溶液还是直接买的助焊剂。

松香的酒精溶液干了以后黏黏的。上了助焊剂的板子,焊好后第二天就出铜绿。

网友:
粘粘的是因为没干透。想更专业就上感光绿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想简单省事

网友:
感光绿油比你玩化学镀省事,涂,曝光,洗三步就可以用了,还有阻焊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镀镍,如果“顺利”,2分钟就能搞好。刷镀前处理剂,1分钟后水冲,丢进镀镍槽,几秒钟后拿出,好了。

只不过,难得“很顺”。卖我东西的人好像也啥都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光绿油比你玩化学镀省事,涂,曝光,洗三步就可以用了,还有阻焊作用。

接受建议,一直想试绿油来着。都需要什么工具?我大概看过流程,最后用什么洗未曝光的绿油?

网友:
透明胶片,紫外灯,最后用有机溶剂洗就行了,我用工业酒精洗的。
淘宝卖的针筒状的绿油,比较粘稠,如果板子面积比较大,用网上介绍的挤压方式很难挤得均匀。
后来看见淘宝有一种双组分绿油,两瓶装,用的时候才调和的,介绍说是可以用滚筒滚的,效果应该不错,不过我没用过。迟些尝试用滚筒滚针筒状的那种绿油看看。
反正价格也不贵,建议各买一点试一下,顺便也说说效果怎样。 :)

网友:
绝缘油墨,丝网印刷

网友:
丝印适合有一定量的场合,一两片用丝印麻烦死了,还是感光方便。

网友:
化学镀稳定性是个问题,而且在业余条件下,反应环境往往控制的不准
目前用感光阻焊油,激光曝光,两分钟解决,酒精清洗即可,分辨率可达0.1mm
另外最近试了5种感光阻焊油,发现性能相差十分悬殊,甚至同一厂家的不同颜色阻焊油,曝光时间都相差5倍以上
我手中的5种阻焊油中,感光蓝油效果最好
效果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2740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雕刻前镀,还不如用电镀算了,稳定可靠,还便宜

网友:
感光蓝油再哪买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化学镀稳定性是个问题,而且在业余条件下,反应环境往往控制的不准
目前用感光阻焊油,激光曝光,两分钟解决,酒精清洗即可,分辨率可达0.1mm
另外最近试了5种感光阻焊油,发现性能相差十分悬殊,甚至同一厂家的不同颜色阻焊油,曝光时间都相差5倍以上
我手中的5种阻焊油中,感光蓝油效果最好
效果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2740

可能不同颜色的染料对光的吸收不一样吧。
我现在用针管装的绿油,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就是太黏稠很难涂抹均匀,颜色总是一片深一片浅的,虽然不怎么影响使用,但是很不美观。
另外,上次你说激光不能实现均匀大面积照射,不知道你又是怎么实现均匀和精确时间的曝光?

网友:
回复 网友C:

taobao 上搜“蓝油”就有了

回复 网友A:

让光点(平行光)按一定速度逐行扫描板面
目前是手拿着激光器搞的,对付小面积板子已经足够,阻焊油有点曝光过度也无所谓,不像干膜曝光过度就无法显影
想要精确的话,可以把激光器绑在雕刻机或其他运动平台上,效果非常好
涂的时候,用刮板慢慢推挤,搞的尽量薄就行,曝光以后看不出来明显不均匀
过塑机可以把阻焊油压得很均匀,但力量较大,容易挤出来弄脏机器,也容易让图形脱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化学镀稳定性是个问题,而且在业余条件下,反应环境往往控制的不准
目前用感光阻焊油,激光曝光,两分钟解决,酒精清洗即可,分辨率可达0.1mm
另外最近试了5种感光阻焊油,发现性能相差十分悬殊,甚至同一厂家的不同颜色阻焊油,曝光时间都相差5倍以上
我手中的5种阻焊油中,感光蓝油效果最好
效果请参考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2740

什么波长的激光?把激光固定在雕刻机上,骗雕刻机铣一下平面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雕刻前镀,还不如用电镀算了,稳定可靠,还便宜

推荐一套电镀设备和原料的卖家?

网友:
不知道用线镜搞成一字线扫一遍行不行,这样速度可以提高很多。又或者用转镜+机械的方式。

网友:
我喜欢松香水=,=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405nm激光

回复 网友A:

一字线的激光器估计不行,因为那条光线上的光强也不是均匀分布的,看上去更像是一条虚线。更重要的是,这东西不是平行光
转镜我也不太看好,因为其扫描速度不是匀速的,除非有其他手段能使其均匀化,很多转镜输出也不是平行光

网友:
激光打印机也是转镜,不过貌似是精密加工的曲面镜,实现匀速扫描。至于平行光,如果空间不限,拉到几米外扫,就近乎平行了。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绿油,效果不太好。因为板子很大(15*18),所以雕刻的比较深,然后绿油全刮在槽里了。明天再重试一次看看。

网友(2012-07-20):
没有理想的答案,关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