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VR Atmega16L单片机开发的直流电机驱动控制程序-内涵速控PID算法等

楼主(2010-04-08):
适合作为移动平台的小车驱动控制程序

/***************************FileName:motionctl.C************************/
/******************************ICCAVR6.30编译***************************/
/*******************************editor:sq.cu****************************/
/********************************2007.09.29*****************************/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tdio.h>

//***************************全局变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1 12                //电机额定电压

float k[]={0.002,0.001,0};   //PID参数记录
long int  position;
long int   count=0;
long int cycle;
unsigned int current,setcurrent,seti;//current为A/D电流实际值,setcurrent为A/D限流值,seti为限流实际电流值
int speed=0;
uint realspd;
int motorstatus=0;
int commandflag=0;
int time_rcv=0;
int rcv_flag=0;
unsigned int cmd_fro_arm[30];    //上位机命令数组缓存
unsigned int command[6];     //接收上位机命令数组
int a=0;                     //采样时间次数
int b=0;
int c=0;
float t;                     //采样时间.s
int sampletime=10;            //给定采样时间的次数
int EK;                      //本次偏差
int EK_1;                    //上次偏差
int EK_2;                    //上上次偏差

char flage=0;                //监控标志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int b=0;
for(i=0;i<n;i++)
  for(b=0;b<1152;b++) ;
}

void IO_init(void)
{
DDRA&=0xBF;               //PA6作为检测电流输入端
DDRC = 0x09;              //sen2,sen3输入;pwm sign,SD输出
PORTC &= ~BIT(3);             //刚启动程序时确保电机停止
DDRB|=0x08;               //PB3为PWM信号输出
DDRD &= 0xBF;                   //码盘信号CHA作为捕获输入
PORTD&=0xBF;              //PD6(ICP)为输入捕获端,设置该pin为 不 带上拉电阻输入
        }

//*************************** 串口初始化***************************//
void uart_init(void)
{
UCSRB=(1<<RXEN)|(1<<TXEN)|(1<<RXCIE);//8位数据 接收查询接受中断
UBRRL=51; //波特率为9600
UBRRH=0;
UCSRC=(1<<URSEL)|(1<<UCSZ1)|(1<<UCSZ0);//选UCSRC寄存器,数据长度为8位,1位停止位;
}

void USART_Transmit( unsigned char data )
{
while ( !( UCSRA & (1<<UDRE)) )
;
UDR = data;
}

unsigned char USART_Receive( void ){

while ( !(UCSRA & (1<<RXC)) )
;
return UDR;
}

//**************************capture函数捕获码盘转速信号周期***************************//
unsigned int capture(void)
{
unsigned int t1;
t1=0;
TCNT1=0;
TCCR1B=0x02;            //8分频定时方式,1us计数一次,开始计时
switch(PIND&0x40)
        {
          case 0:
                  while(!(PIND&0x40))
                  {if(TCNT1>=1800)
                   {
                    break;     //空操作计时,若1920us后还未检测到脉冲信号,说明电机未启动或堵转!(电机速度为1r/min时周期为3.5ms)
                    }
                    }
                  if(TCNT1<=1800)
                  {
                   TCNT1=0;
                   }
                  else
                  {
                   realspd=0;
                   break;
                   }
                  while(PIND&0x40)
                  {if(TCNT1>=1800)
                   {
                    break;
                    }
                   }
                  if(TCNT1>=1800)
                   {
                    realspd=0;
                    break;
                    }
                  else
                  {
                   t1=TCNT1;
                   TCNT1=0;
                   }
                  while(!(PIND&0x40))
                  {if(TCNT1>=1800)
                   {
                    break;
                    }
                   }
                  if(TCNT1<=1800)
                  {
                   t1+=TCNT1;
           realspd=234375/t1;}   //常数为6e7/256=234375,速度单位为r/min,未经减速器的电机转速
                  else
                  {
                   realspd=0;
                   }
                  break;

          case 0x40:
                  while(PIND&0x40)
                  {if(TCNT1>=2000)
                   {
                    break;     //空操作计时,若1920us后还未检测到脉冲信号,说明电机未启动或堵转!(电机速度为1r/min时周期为3.5ms)
                    }
                    }
                  if(TCNT1<=2000)
                  {
                   TCNT1=0;
                   }
                  else
                  {
                   realspd=0;
                   break;
                   }
                  while(!(PIND&0x40))
                  {if(TCNT1>=2000)
                   {
                    break;
                    }
                   }
                  if(TCNT1>=2000)
                   {
                    realspd=0;
                    break;
                    }
                  else
                  {
                   t1=TCNT1;
                   TCNT1=0;
                   }
                  while(PIND&0x40)
                  {if(TCNT1>=2000)
                   {
                    break;
                    }
                   }
                  if(TCNT1<=2000)
                  {
                   t1+=TCNT1;
           realspd=234375/t1;}
                  else
                  {
                   realspd=0;
                   }
                  break;

          default:
              break;
                }
TCCR1B=0x00;                      //检测一个周期后结束定时
TCNT1=0;
/*
if(realspd==0)
{
printf("realspd= %d%\n",realspd);
}
*/
return realspd;
}

//***************************PID调节函数***************************//
void PIDB(void)
{
float u;         //电压差值
int z;           //输出增量
int t;           //采样时间
int temp1;      //暂存
int i;

  //t = sampletime*0.000032;
  EK=speed*66-realspd; //减速比为66:1
  //printf("realspd= %d%\n",realspd/66);
  if((EK>=66)||(EK<=-66))
  {
  //u=k[0]*((EK-EK_1)+(t/k[1])*EK+(k[2]/t)*(EK-2*EK_1+EK_2));
  u=k[0]*EK;
  z=256*u/U1;

  temp1=OCR0;
  temp1=temp1+z;
  if(temp1<=0)                           //结果小于0时输出0(输出0x10防止因为PID调节导致电机停机)
   temp1 = 0x00;
  if(temp1>=0xFF)                        //结果大于0xF0时输出0xF0
   temp1 = 0xFF;
  OCR0=temp1;

  //printf("OCR0= %d \n",OCR0);

  EK_2 = EK_1;
  EK_1 = EK;
}
}

//*************************电流检测AD转换程序段****************************//
void AD_CURRENT(void)
{
        ADMUX=0xC6;      //选ADC6为模拟比较器的输入,参考电压为片内基准电压2.56v;
    ADCSRA=0xC6;     //A/D单次转换使能,分频为CLK/64,ADC时钟为125KHz(50-200);

    while(!(ADCSRA & 0x10) ); //等待AD测量完成
    current=ADC&0x03ff;        // 返回转换结果,转换结果为10位

    //USART_Transmit(current>>8);
    //USART_Transmit(current);

    if(current<=setcurrent)//ACS704反接,电流越大电压越小,检测电流超值,关电机;
     {
      PORTC &= ~BIT(3);
      motorstatus=0;
          //printf("The current is bigger than set current!");
        }
}

//***********************************main函数****************************************//
void main(void)
{
IO_init();
uart_init();

seti=6;                     //过流检测限流值,为seti/2(A)
setcurrent=1000-20*seti;

MCUCR|=0x08;                //INT1下降沿触发,记录脉冲数
TIMSK|=0x40;                //T/C2溢出中断使能
TCCR2=0x02;                 //8预分频,1us计数一次
TCNT2=0xCE;                 //0.05ms溢出一次

TCCR0=0x61;                 //PWM相位修正模式,在升序计数时发生比较匹配将清零OC0,
                             //降序计数时发生比较匹配将置位OC0,一分频抑制高频噪音(八分频为0x62,1us计数一次)
SEI();                      //使用串行接收中断首先需要打开全局中断,输入捕获需在子函数关全局中断

while(1)
{
  if(commandflag==0) continue;  //不能用return
  else
  {
   commandflag=0;
   if(command[3]>=100) command[3]=100;
   if(command[3]<= 5 )
    {
         k[0]=0.004;
         }
   else
   {
    k[0]=0.002;
    }

   switch(command[2])                         //command[2]为电机控制命令,command[3],command[4]为电机命令参数的低8位和高8位
   {
            case 0x01:                           //速度控制:正转,顺时针
                PORTC |= BIT(3);
                        /*if(!PINC0)                     //延时避免直通短路
                        {
                         delayNms(1);
                         }*/
                PORTC |= BIT(0);
                        speed=command[3];
                        motorstatus=1;
                        break;

      case 0x02:                               //速度控制:反转,逆时针
                        PORTC |= BIT(3);
                        /*if(PINC0)
                        {
                         delayNms(1);
                         }*/
                        PORTC &= ~BIT(0);
                        speed=command[3];
                        motorstatus=1;
                    break;

      case 0x03:                           //停止,反向制动
            /*if(!(PINC0))
                        {
                         PORTC |= BIT(0);
                         }
                    if((PINC&0x01)==0x01)
                        {
                         PORTC &= ~BIT(0);
                         }
                        delayNms(1);*/
                        PORTC &= ~BIT(3);
                        motorstatus=0;
                    break;

          case 0x04:                           //位置控制,前进一定距离
                PORTC |= BIT(3);
                PORTC |= BIT(0);
                        motorstatus=1;
                        count=0;
                        if(command[3]!=0)
                         {
                          speed=command[3];
                          }
                        position=command[4];                  //单位为cm
                        cycle=position*40744/100;           //cycle=position*66*256/(pai*D),D为轮子直径132mm

                        OCR0=5*speed/2;

                        GICR|=0x80;                  //使能外部中断

                        while(count<=cycle);

                        PORTC &= ~BIT(0);              //反向制动
                        delayNms(1);                                //延时不能太长,否则会跑飞
                        PORTC &= ~BIT(3);
                        motorstatus=0;
                        count=0;

                        GICR&=0x7F;                    //关外部中断
                    break;

          case 0x05:                           //位置控制,后退一定距离
                PORTC |= BIT(3);
                        PORTC &= ~BIT(0);
                        motorstatus=1;
                        count=0;
                        if(command[3]!=0) speed=command[3];
                        position=command[4];
                        cycle=position*40744/100;

                        OCR0=5*speed/2;

                        GICR|=0x80;

                        while(count<=cycle);

                        PORTC |= BIT(0);
                        delayNms(1);
                        PORTC &= ~BIT(3);
                        motorstatus=0;
                        count=0;

                        GICR&=0x7F;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_RXC:12
void UART_RXC(void)
{
int i=0;
char chkcode1=0;
char chkcode2=0;

TIMSK&=0xBF;      //关闭定时器2溢出中断使能
UCSRB&=0x7F;      //关闭串口接收中断使能

rcv_flag=0;
for(i=0;i<6;i++)
{
  while(!(UCSRA&(1<<RXC)))
  {
   time_rcv++;
   if(time_rcv>=8000)
   {
    time_rcv=0;
        rcv_flag=1;
        //printf("data lost!");
        break;
    }
   }
  if(rcv_flag==1) break;
  cmd_fro_arm=UDR;
  USART_Transmit(cmd_fro_arm);//
}                      //接受主机通过485总线发出的命令,被选中时回发指定数据
if((rcv_flag==0)&&(cmd_fro_arm[1]==0x01))
{
  {
  for(i=0;i<6;i++)
  {
   command=cmd_fro_arm;
   }
  }

for(i=0;i<5;i++)
chkcode1+=command;  //校验码设为前面5个命令字节的相加值
chkcode2=command[1]+0x82;     //校验码为数据类型和从机地址码相加
if((command[5]==chkcode1)&&(command[1]==0x01))   //在所发命令校验正确的情况下,一旦从机被选中,回发指定格式的代码,包括数据类型,从机地址和校验码
  {
   USART_Transmit(0x82);
   USART_Transmit(command[1]);
   USART_Transmit(chkcode2);
   commandflag=1;
   }
/*
else                            //主机命令错误时返回数据
{
  USART_Transmit(0x82);
  USART_Transmit(command[1]);
  USART_Transmit(0xFF);
}
*/
}
TIMSK|=0x40;      //定时器2溢出中断使能
UCSRB|=0x80;      //串口接收中断使能

}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2_OVF:5
void TIM2_OVF(void)
{
   char sreg;
   sreg=SREG;

   TIMSK&=0xBF;      //关闭定时器2溢出中断使能
   TCCR2=0x00;
   TCNT2=0x00;

   //SEI();
   a++;
   if(a==sampletime)  //PID采样周期为0.05ms*10=0.5ms
   {
    a=0;
    if(motorstatus==1)
    {
     capture();
     PIDB();
         //AD_CURRENT();
        }
  }
  //CLI();
  TIMSK|=0x40;     //重新打开定时器2溢出中断使能
  TCCR2=0x02;
  TCNT2=0xCE;
  SREG=sreg;
}

//***************************INT1外部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CAP:3
void INT1_CAP(void)
{

if(!(PIND&0x08))
{
count++;
/*b++;
if(b==20)
{
  b=0;
  capture();
  PIDB();
}*/
  }
}

网友(2010-06-19):
学习学习啊。楼主真好啊

网友:
LZ能否说下你的编码盘特性?电机是不是可以通过串口命令控制?

网友:
标记一下,以后用。

网友(2010-12-06):
能问一下楼主你今年多大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问一下楼主你今年多大了吗?

???

网友(2013-07-21):
看一下,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