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求教?

楼主(2010-04-08):
我使用了STM32的RC 版本,尝试了一个流水灯程序 发现板子上电后连接仿真器下载运行没问题,断电之后, 拔掉JTAG接线,在重新上电程序就不运行,是不是因为程序在RAM中运行 才会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
因该不会是在ram中运行,看看自己的板子的boot引脚设置是否从flash启动

网友:
RT-Thread在CM3上不是在RAM中运行的,建立楼主查查自己板子的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是ST的三合一 开发板 启动是从Flash启动的  现在依然有这个问题 换了一块新的板子 也是如此

网友:
有接串口吗?看看串口中有什么信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