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_flash_controller_0 is full怎么解决?

楼主(2010-04-08):
各位老大,我用nios做了一个工程,调试时候都是放在sdram中执行的,最后烧写epcs的时候出现这个问题

在niosIDE中,将Program memory 设置成epcs_flash_controller_0,编译出现
Linking blank_project_0.elf...
/cygdrive/d/altera/91/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6/../../../../nios2-elf/bin/ld: region epcs_flash_controller_0 is full (blank_project_0.elf section .text). Region needs to be 253516 bytes larger.
/cygdrive/d/altera/91/nios2eds/bin/nios2-gnutools/H-i686-pc-cygwin/bin/../lib/gcc/nios2-elf/3.4.6/../../../../nios2-elf/bin/ld: address 0x4573c of blank_project_0.elf section .epcs_flash_controller_0 is not within region epcs_flash_controller_0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blank_project_0.elf] Error 1
Build completed in 10.656 seconds

求救啊,紧急!!!

网友:
是不是你的程序太大了,epcs不够大啊

楼主:
谢谢1楼回答,我原来用的epcs16,后来更换了epcs64,都出现同一个现象!!!!!!

楼主:
还有,为什么在sopc builder中,epcs的起始地址差总是0x1ff呀,能修改吗?我怀疑这个地方修改了可能会解决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没有和我遇到同一问题的?

楼主:
请各位老大帮忙
我的硬件构成 ep3c25  sdram epcs64
     软件:quartus nios  9.1sp2

网友(2010-05-18):
回复 网友A:

那个地址是放置bootloader的代码,我看的资料上面说NIOS II不能直接从EPCS中执行程序,运行程序一般是在SRAM中,你可以把.text文件指向sram,或者片上存储器。

网友:
软件啥版本?

网友:
软件版本问题,用9.0或者9.1sp1可以,这是软件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