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CS5460A?刚解剖了一个三相表,奇怪的是别人竟然可以用CS5460测出相位和频率

楼主(2010-04-08):
这个表,相位和频率测得超级准,可以达到,0。2级,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板子上没用一片比较器

网友:
不难吧
这个芯片提供了这方面的差数~

网友:
具有瞬时电流、瞬时电压、瞬时功率、电流有效值、电压有效值、功率有效值测量及电能计量功能;

楼主:
芯片本身没测量相位和频率的功能,不知道别人在软件里面是怎么做的

网友:
呵呵,打磨专家路过!

楼主:
有那位大哥知道,说两句

网友:
上图吧  ,大家帮你分析!

网友:
上图  帮你分析可以吗?

网友(2010-09-16):
可能通过判断瞬时值的正负来算出频率~~~

网友(2011-04-02):
那就有4053

网友:
哈哈哈
打磨专家都已经路过了
还用问啊

网友(2011-12-08):
用PEAK值正负的时间来计算出来的,我猜。

楼主:
楼上,这样算出来误差很大,应该也不是那样的

网友:
怎么久了还没想透?
几片CS5460A?
如果是只有一片CS5460A 外面用的什么芯片做的通道切换 ??
如果是三片 外部是不是共用时钟?

楼主:
回楼上,3片5460,是公用时钟的,前端没有任何切换通道的电路
这个项目,我已经用CPLD+DSP的方案做过了
但5460的那个方案,始终没想通别人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楼上,3片5460,是公用时钟的,前端没有任何切换通道的电路
这个项目,我已经用cpld+dsp的方案做过了
但5460的那个方案,始终没想通别人是怎么实现的

不用多想了,和测单相表 是一样的

cs5460A 内带多种参数输出

cpld+Dsp 成本太高了,有几种电参数输出??

楼主(2012-01-07):
各相的之间的夹角,共15中之多,功率,VRMS,IRMS

楼上请赐教,还是没搞懂它是怎么实现的

通过瞬时值找过零点也可以,但,误差太大

网友:
楼主啊,有瞬时电压瞬时电流,就能得到有功功率;有电流、电压的有效值,相乘就是视在功率,有这俩就能算出来功率因数,有功率因数,相位不就出来了。。

网友:
通过两个同步采用的adc,不经过任何比较器,我做过相位精度 0.001°,频率精度 0.001Hz

网友:
同步等间隔采样后经FFT后啥参数都可算出来了

网友:
很简单的,软件处理,我做过相同设计,qq:86815201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啊,有瞬时电压瞬时电流,就能得到有功功率;有电流、电压的有效值,相乘就是视在功率,有这俩就能算出来功率因数,有功率因数,相位不就出来了。。

学习了,
电压电流相位可以算出来了,但是,频率怎么算出来,请说明一下.

网友(2012-02-09):
里面有个eps,可以通过这个计算,看数据手册嘛

网友:
值得讨论的贴!MARK

网友(2012-05-03):
受教了。请问CS5460是否可以用来测试变频器的输出呢,负载是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本身没测量相位和频率的功能,不知道别人在软件里面是怎么做的

数据手册上说的很清楚啊,"利用芯片内保存的最近的N个瞬态电压/电流采样值计算,这些值可从RMS电压寄存器和RMS电流寄存器中读出。 "

网友:
个人感觉CS5460A使用起来比较难调,,

网友(2012-08-19):
马克一下,有道理

网友:
谁有源程序吗?qq:283652983

网友(2012-12-27):
不知道楼上高手精度做到了几位,,我做的电压通道精度只有12位左右,输入短接,得到的数据值仍然剧烈跳动

网友:
电压通道的瞬时值精度,12位

网友:
我也用到这个芯片,功率因数的问题搞了我几天, 它的功率因数就是 PF = 有功功率/似在功率 ,但是如果电流或电压互感器接的方向不对,导致有功功率是负数的话,读出的功率因数就是错的,后来我用程序将有功功率转换成正数再自己算出功率因数,互感器正、反接就都可以了。

另: 功率因数的精度就是这个芯片测量有功功率、似在功率的精度了,也就是ADC的精度

网友(2013-03-26):
值得学习的贴!MARK

网友(2013-06-04):
频率,这个芯片好像有输出的吧。

网友:
有一个频率寄存器的吧,可以直接读出来的

网友:
三相表用5460的全国好像就一两家。

网友(2014-03-12):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楼主啊,有瞬时电压瞬时电流,就能得到有功功率;有电流、电压的有效值, ...

单相的过零点间的时间就是频率,相相间的过零点间的时间/频率时间就是相位

网友:
没有图?照片?

网友:
计量芯片会将电压、电流信号采集成数字信号,测量相位和频率当然不是问题!现在计量芯片便宜,ADC都在20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