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的时钟节拍中断优先级怎么定,是定在最高优先还是最低?

楼主(2010-04-08):
如题

网友:
最低即可。

楼主:
我看了许多资料都没有说时钟节拍的优先级,是不是它不重要,定在哪个级别都行吗?定高了与定低了,有什么影响?

网友:
我觉得不应该是最高,因为很多中断都会调用任务切换的函数,就是中断后会进行任务的历遍。如果你把时钟节拍定为最高,就会出现打断其他中断的问题,这时一般没有更高的优先级进入,所以还是会返回前面的中断,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会降低系统的效率。
综上述,最低我觉得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