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64中如何在应用区实现IAP功能用于完成通过三菱FXGPWIN软件下载PLC程序存储在fla

楼主(2010-04-08):
已在BOOTLOADER区实现IAP功能,如何在应用区实现IAP功能用于完成通过三菱FXGPWIN软件下载PLC程序存储在flash中?指令SPM必须在bootloader区运行!我用call bootadder没成功,请指教。
#include <mega64.h>
#define SPM_PAGESIZE 256
//擦除(code=0x03)和写入(code=0x05)一个Flash页
void boot_page_ew(unsigned int p_address,char code)
{
    #asm
        .equ spmcsr = 0x68
        push r30
        push r31
        push r0
        ldd r30,y+1
        ldd r31,y+2
        ld  r0,y
        sts spmcsr,r0
        spm
        pop r0
        pop r31
        pop r30
    #endasm               ;       //将页地址放入Z寄存器
                                 //寄存器SPMCSR中为操作码
                                 //对指定Flash页进行操作
}
//填充Flash缓冲页中的一个字
//Z寄存器中为填冲页内地址
//R0R1中为一个指令字
void boot_page_fill(unsigned int address,int data)
{
    #asm
        push r30
        push r31
        push r16
        push r0
        push r1
        ldd r30,y+2
        ldd r31,y+3
        ldi r16,0x01
        sts spmcsr,r16
        ld  r0,y
        ldd r1,y+1
        spm
        pop r1
        pop r0
        pop r16
        pop r31
        pop r30
    #endasm
}
//等待一个Flash页的写完成
void wait_page_rw_ok(void)
{
      while(SPMCSR & 0x40)
     {
         while(SPMCSR & 0x01);
         SPMCSR = 0x11;
         #asm("spm");
     }
}
//更新一个Flash页的完整处理
unsigned int address = 0;
void write_one_page(char *data)
{
    int i=0;
    boot_page_ew(address,0x03);                    //擦除一个Flash页
    wait_page_rw_ok();                             //等待擦除完成
    for(i=0;i<SPM_PAGESIZE;i+=2)                   //将数据填入Flash缓冲页中
    {
        boot_page_fill(i, data+((unsigned int)data[i+1]<<8));
    }
    boot_page_ew(address,0x05);                    //将缓冲页数据写入一个Flash页
    wait_page_rw_ok();                             //等待写入完成

}

unsigned char i,buf[256];
void main(void)
{
  for(i=0;i<255;i++)
  {
     buf=i;
  }
  write_one_page(&buf[0]);
  while(1) ;
}

楼主:
上面程序使用CVAVR编译器,在bootloader区编译运行通过。请指教在应用区实现IAP功能的方法。

网友:
这,这也太能省了。

只存PLC code吗?软元件呢,位元件呢,寄存器等等呢,你存哪?

你搞的这么麻烦,多花2元的成本吧。24C256!

楼主:
因为“DIY“傻娃”PLC ”AVR扩充板中没有另加存储器,是按照“简易PLC 梯型图 解释型监控 示范程序(用于 51单片机)”考虑的

楼主:
回复 wisebaby 明君
------------------------------------------
谢谢指教!我是想将您的“简易PLC 梯型图 解释型监控 示范程序(用于 51单片机)”移植到“AVR扩充板中”,因学疏才浅,卡在这里了,出来求教。

网友:
呵呵,硬件的东西我关注的少,刚才去核实了一下,还真的没有 EEPROM;

说实话,这令我我很惊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百忙中还答复AVR扩展板的事,现在看大家有没有解决此问题的好办法,希望大家给出个主意。

网友:
还是外扩一个 24C256 吧。我已经在 3楼 说了。

只是AVR扩展板中的确没有外扩EEPROM,我真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从APP跳到BOOT执行不行吗?

网友:
行是行,关键这来回跳转?

通讯一次,复位一次.这还怎么干活.

楼主:
外扩一个 24C256 是彻底解决此问题的方法;用call和ret指令在APP和BOOT之间来回跳转没成功,是一定要用复位的方法吗?没有查到有关资料。

网友:
【11楼】 peet
您好,要想IAP,必须在BOOT程序里面。难道要把所有的 PLC 代码都放在很小的 引导程序区 里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AVR 扩展板上必须要要有 EEPROM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