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会抖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0-04-08):
我的四轴会飞起来一会开始抖动,或者只是启动拿在手里都会抖动,这个问题不解决都不敢飞了。请问有没人碰到过呢,什么原因?

网友:
照片来个看看  可能结构问题

楼主:
前两周看车展相机被盗,暂时无法提供照片了,应该不是结构问题,具体现象为,左边电机突然加速一下,然后右边电机随后也突然加速一下,互相交替就是抖动了,前后电机也会出先这样的情况,感觉象群魔乱舞了,弄的人心跳加快。在静止情况下连接串口用MK TOOL看数据又很正常

网友:
尝试降低调节算法的调节频率……比如降低到50Hz到20Hz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尝试降低调节算法的调节频率……比如降低到50Hz到20Hz左右

之前还正常的啊,都没动过参数的,不过摔了一下飞的远了点没看清姿态就自由落了,不过高度不高而且是草地。现在感觉有点象遥控器失控的感觉,然后突然又有信号了。调节算法频率是在程序里修改的么?还没细读飞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