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的分类

楼主(2010-04-08):
现在用到蜂鸣器,大致查过资料,分有源和无源两类,也用过。
  现在在厂家网页上看到压电和电磁式,有点混淆,希望大虾能解释一下,两种分类的异同点,谢谢!

楼主:
蜂鸣器分为压电式及电磁式的二大类,
压电式蜂鸣器是以压电陶瓷的压电效应,来带动金属片的振动而发声,
电磁式的蜂鸣器,则是用电磁的原理,通电时将金属振动膜吸下,不通电时依振动膜的弹力弹回,
故压电式蜂鸣器是以方波来驱动,电磁式是1/2方波驱动,
压电式蜂鸣器需要比较高的电压才能有足够的音压,一般建议为9V以上,
电磁式蜂鸣器,用1.5V就可以发出85dB以上的音压了,唯消耗电流会大大的高於压电式蜂鸣器,
而在相同的尺寸时,电磁式的蜂鸣器,响应频率可以做的比较低.
电磁式蜂鸣器的音压一般最多到90dB, 压电的有些规格,可以达到120dB以上,较大尺寸的也很容易达到100dB

我查到的资料,这和无源有源有什么关系么?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
蜂鸣器: 利用压电陶瓷片的压电效应发声, 直流电阻无限大,交流阻抗也很大
动圈喇叭:普通的是永磁场中的线圈带动纸盆振动发声,直流电阻几乎是0,交流阻抗一般几欧到十几欧。
蜂鸣器:需要较大的电压来驱动,但电流很小,几mA就可以了。功率也很小。
动圈喇叭:需要较大的电流来驱动,但电压并不很高。功率可以很大。
蜂鸣器:频率特性很差,谈不上音质,能响而已。
动圈喇叭:可以讲究音质了。
  现在很常用的是一种有源蜂鸣器,内部有振荡、驱动电路。加电源就可以响。优点是用起来省事,缺点是频率固定了,就只一个单音。

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差别主要差别为:有源蜂鸣器和无源蜂鸣器的根本区别是产品对输入信号的要求不一样;有源蜂鸣器工作的理想信号是直流电,通常标示为VDC、VDD等。因为蜂鸣器内部有一简单的振荡电路,能将恒定的直流电转化成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从面实出磁场交变,带动钼片振动发音。但是在某些有源蜂鸣器在特定的交流信号下也可以工作,只是对交流信号的电压和频率要求很高,此种工作方式一般不采用。而无源蜂鸣器没有内部驱动电路,有些公司和工厂称为讯响器,国标中称为声响器。无源蜂鸣器工作的理想信号方波。如果给预直流信号蜂鸣器是不响应的,因为磁路恒定,钼片不能振动发音。

      实例中,把驱动方式给为交流驱动(PWM输出)控制,频率选为5kHz。
      在实际使用蜂鸣器时,区分是有源还是无源蜂鸣器,电磁式还是压电式。
      对于后者,他们的区别是:
      电磁无源蜂鸣属于感性负载器件,理想输入是正向方波通常记作:VO-P。压无源蜂鸣属于容性负载器件,理想输入是双向方波通常记作:VP-P。但是如果IC是反向器4049等,取一非门的输入和输出接蜂鸣器也是很理想的,只是有时IC的输出功率太小,声音达不到预期要求。如果蜂鸣器是作为高声压报警用的,普通的两引脚电感还不能满足要求,一般会采用三脚抽头电感,一般为10倍的升压比,有些高声压110dB以上的可能要用小功率变压器实现升压。
      他们的工作原理是:
      无源电磁蜂鸣器工作原理是:交流信号通过绕在支架上的线包在支架的芯柱上产生一交变的磁通,交变的磁通和磁环恒定磁通进行叠加,使钼片以给定的交流信号频率振动并配合共振腔发声。产品的整个频率和声压的响应曲线与间隙值、钼片的固有振动频率(可粗略折射为小钼片的厚度)、外壳(亥姆霍兹共振声腔)频率、磁环的磁强漆包线的线径有直接关系。
      压电蜂鸣片是将高压极压化后的压电陶瓷片黏贴于振动金属片上。当添加交流电压后,会因为压电效应,而生成机械变形伸展及收缩,利用此特性使金属片振动而发出声响。
      1、周边支持方式-将蜂鸣片外径边缘固定于共振腔内,一般采无回授式蜂鸣片,而其蜂鸣片须与共振腔频率搭配,才会有较高的音压输出,并由外部振荡电路生成推动信号,使蜂鸣器发出声音。
      2、节点支持方式-将蜂鸣片固定于约与陶瓷片直径同尺寸的环形结构内。若共振腔设计得宜,并搭配频率正确的回授式蜂鸣片与正回授电路,将可生成较大音压及正确的频率。

网友:
楼上专业的。

有源和无源,通常是那种最简单、常用的、小的压电片做的。

无源的,需要MCU产生一个连续方波信号来驱动发声。有源的内部集成有一个555做的震荡源,只要给它一个5V,它自己就发声了。

在一般的应用上,比如简单的报警提示,按键声提示采用有源的控制非常方便,减低了系统代码设计和编写的难度,还可以让MCU省出更多的时间做其它的事情。让系统的效率提高。

有源和无源在外表上很难判断。采用一个5V电源直接加在2个脚上,连续发声的就是有源的,而不发声的就是无源的(搭上电源只有“达”的一声)

楼主:
我来总结一下,看看对不。

最终发声有两种器件,一种是压电陶瓷,一种是线圈带动纸盆振动发声。
如果都不加电路,直接用PWM驱动的,制成无源压电蜂鸣器,和无源电磁蜂鸣器。
如果加上了内部电路,就制成了有源压电蜂鸣器,和有源电磁蜂鸣器。

从用法上来讲,只有有源和无源两种。
从发声的原理上,分为压电和电磁蜂鸣器。

最便宜的是不是无源压电蜂鸣器?

网友(2011-04-21):
回复 网友A:

以前用的糊里糊涂的,今天想把这东东搞明白它,就来逛论坛了,

网友(2011-08-30):
很深入的分享,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