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的板子出现can't access JTAG chain错误

楼主(2010-04-08):
求助各位DX,板子投回来以后,焊了几块,都出现 can't access JTAG chain的错误,AS口是可以下载的。曾经有一块板子可以下,但是过一阵子后又不行了。一开始怀疑是EQFP封装中间那个焊盘没有焊好,但是重新焊了以后还是不行,JTAG口的连线是正确的。实在找不到原因了。特意发到坛子上请各位指点迷津。以下是板子原理图:

网友:
估计是jtag接口烧了,我试了几次了

网友:
你测测jtag接口的那几个脚,有没有其中一个跟地是几乎短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我焊了三块板子,用料的钱都已经超过500块了,自己DIY这样烧钱烧不起呀。我再试着焊一块新的看看,就不知道会不会我买的EP3C10E144C8N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测了一下,没有这个短路的现象,阻值最小的都有1KOmh。

网友:
再测测jtag那几个脚有没有跟3.3v或者2.5v短路

如果是以上我说的,jtag的端口跟gnd或者3.3v(2.5v)短路,不用担心,有得救的

网友:
也有可能跟你用的blaster有关系,有的blaste不支持cyclone iii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刚又测了一下,还是没有任何问题,都没有短路,既没有跟3.3v或者2.5v短路,也没有和GND短路。已经不知道从何查起了,查了连接,都是完好的;查电源,供电正常。原先怀疑的一个焊盘虚焊的可能性现在也很小,因为我又两边涂锡用热风枪吹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有些USB-Blaster不支持III系列,但是我现在使用的这款,原先是可以下载的。这个就很奇怪了。

楼主:
先去找台电脑用ByteBlasterII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慢慢调,一定找到原因的

网友:
板子上电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上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一块板子是好的,不过另外一块板子在插上USB-Blaster以后,TDI脚是与GND一个电平的;而好的那一块则是2.5V。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短路。那请问该怎么补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现在有一块板子是好的,不过另外一块板子在插上USB-Blaster以后,TDI脚是与GND一个电平的;而好的那一块则是2.5V。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短路。那请问该怎么补救呢?

不上电测呢?有没有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上电测是好的。。。

网友:
那估计不是那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弄了一整天了,先睡一会儿吧,疲倦了。明天继续。

网友:
呵呵,曾经遇到过,原来是没加电

网友:
请楼主看下CYCLONEIII的手册第172页,关于MSEL管脚的设定,应该全接地就能解决,我当时设计时用拨码开关,可以灵活选择,如果选择不正确,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

CycloneIII配置说明 (原文件名:配置.jpg)

网友(2010-05-21):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解决,我用3.3v的,MSEL0、MSEL2 为VCCIO,MSEL1为GND,快忙了两天了,都找不出问题,不知道楼上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JTAG方式下,出现的error是 cant access JTAG chain
AS mode时,出现的error是"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检查连线都是对的
使用的是BlasterByteII
器件是2c8
MSEL1=MSEL0=GND

网友:
估计是PLL或者CORE电源连接有问题。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测测jtag那几个脚有没有跟3.3v或者2.5v短路
如果是以上我说的,jtag的端口跟gnd或者3.3v(2.5v)短路,不用担心,有得救的

具体怎么救法呢?我的是ep3c40f484c8手工焊,焊死我了....
我把芯片拆出来测得tdi对地只有2.5欧,其他几个jtag引脚正常(未拆时这几个脚的波形幅度也正常,tdi波形就很弱)。

网友:
我焊好上电的状况是能检测出ep3c40,但提示说tdi可能接地了。

网友E:
经过durgy指点,我让ep3c40f484c8的jtag死而复生了,这里写一下过程好让后继者迅速超生:P
1、检查确认是否是jtag的引脚在芯片内部短路了,具体方法自己发挥。
2、把FPGA芯片焊在板上(如果没有把fpga拆下来就跳过这步)。
3、将线路板正常上电。
4、用万用表(我用的是台式数字表,durgy用的是普通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档将板上的3.3V连到短路的引脚上,当万用表显示的电流稳定后(我基本没看到如durgy所说的电流由大到小的过程,可能是大电流的时间比较短或者数字表的继电器切换比较慢,我所看到的是电流从29mA左右到最后稳定在28mA左右),复生过程完成。我维持这冲电流的过程总共可能就不到10秒的时间。

durgy本人用这种方法恢复了不下5片jtag引脚有内部短路的ep2c8q208,这方法是他在修dvd的时候看书知道的,并指出一般短路的电阻在10欧以下可能才可以恢复,其原因是电阻大的话电流可能不足以熔掉短路的地方(这个是durgy的说法,是否是真正恢复的原因我就不清楚了)。

另外,建议各位最好让板和电脑接好地线后再插jtag,或者加一些保护的电路。

最后再次感谢durgy的热心指点!!
关键字:cyclone,fpga,jtag,短路,复原

网友(2010-07-01):
有可能是底下的焊盘没焊好

网友F(2010-10-20):
回复 网友E:
经过durgy指点,我让ep3c40f484c8的jtag死而复生了,这里写一下过程好让后继者迅速超生:p
1、检查确认是否是jtag的引脚在芯片内部短路了,具体方法自己发挥。
2、把fpga芯片焊在板上(如果没有把fpga拆下来就跳过这步)。
3、将线路板正常上电。
4、用万用表(我用的是台式数字表,durgy用的是普通数字万用表)的电流档将板上的3.3v连到短路的引脚上,当万用表显示的电流稳定后(我基本没看到如durgy所说的电流由大到小的过程,可能是大电流的时间比较短或者数字表的继电器切换比较慢,我所看到的是电流从29ma左右到最后稳定在28ma左右),复生过程完成。我维持这冲电流的过程总共可能就不到10秒的时间。
durgy本人用这种方法恢复了不下5片jtag引脚有内部短路的ep2c8q208,这方法是他在修dvd的时候看书知道的,并指出一般短路的电阻在10欧以下可能才可......

这都行啊。。
牛。。
我的CPLD也是这个问题,不过我的解决办法才奇怪了
先将JTAG反着插上,然后带电将JTAG正确插上,就可以直接下载了,不然无法下载。
原因还没有找到,估计是TDI、TDO、TMS、TCK某一个管脚的状态关系。

网友(2011-03-06):
我也遇到此同样的问题:做了2块 FPGA 板子,Altera FPGA  Cyclone 3C10256F,EPCS4,USB-Blaster 可以下载 EPCS4,但不能 JTAG 访问 FPGA!!!
提示: Error!Can't Access JTAG chain.
两块板子现象一样,USB-BLST下载其他FPGA板子正常。
很着急,各位有何建议!??

网友:
我的重新上电就没事了

网友(2011-04-05):
FPGA上面经常会碰到一些奇怪的问题,呵呵

网友:
我的JTAG时好时坏的  板子只焊好一部分的时候JTAG还是好的 把板子焊完以后JTAG就不能用了 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用的是3C10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特地注_册感谢coyote和durgy的!!
太感谢了!!
问题解决了!!

牛人啊!!!

网友(2011-07-11):
2C8,先是AS坏,后来JTAG也不行了。

参照上面的方法检测

TDI 和3.3V只有50欧姆,其他都是千欧姆以上。。。用表笔短接法恢复TDI,电流有时50ma,有时十几ma。。。但是没有恢复

网友:
我的也没有恢复

网友(2011-09-21):
max ,明天试试 我的max II, 我的超级玩具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好多天了,还没解决。郁闷!

网友(2012-02-17):
如果TDI与3.3V间短路,实测之间电阻约为60R, 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
我试了上面的方法,貌似万用表没反映(表笔短接板上的3.3V与TDI引脚)

网友:
如果TDI与3.3V间短路,实测之间电阻约为60R, 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
我试了上面的方法,貌似万用表没反映(表笔短接板上的3.3V与TDI引脚)

楼上的了解的朋友或是durgy给指点下吧,谢谢

网友:
我当初有多块板子有这个问题(最后统计有5块板),最初这些板用CY7C68013方案的下载器都是正常的,后来无论如何就不对了。
后面一个客户也出现这个问题,但他说用原装的USB blaster 就没有问题,我起初还不信,后来自己无意中发现使用FT245+CPLD方案的下载器,我所有出现该问题的板子都正常了,但用CY方案的仍不行。
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是何原因,我也没法解释这个问题,我只是告诉你我发现的现像。

网友(2012-05-02):
引用 网友E:
经过durgy指点,我让ep3c40f484c8的jtag死而复生了,这里写一下过程好让后继者迅速超生:P
1、检查确认是否 ...

太牛了,我也用该方法让cpld死而复生了,膜拜durgy

网友:
这个真是神了,感谢coyote和durgy,果然解决问题了。不过我这个的电流很小,只有5.3ma,也许不一定就是电流较大溶掉了短路的地方。也许是跟内部ram结构的查找表有关系,具体的请教高手来指点。

再次感谢coyote和durgy!!!我的3c40啊,差不多400RMB啊!!!!

网友:
补充一下,我的板子是TCK与地短路,短路电阻大约5欧姆。

网友(2012-06-19):
甚是拙计啊!!!!我用的是CY方案的仿真器。也是出现了类似情况。一块板子能下,另一块死活不能下。明天再仔细阅读坛里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之前用电脑的开关电源独立出来给FPGA供电,JTAG仿真器接电脑。不管是什么方案的JTAG都不能下载。后来换用普通的,就是那种直接一体式的5V开关电源给FPGA供电,就能下程序了。同样的板子,一块能用电脑的开关电源供电,另一块不能。甚是奇怪。实验室大神说,那是因为电脑的开关电源是和大地有直接相连的,而JTAG的GND并没有和大地直接相连,这就造成了浮地,就会不稳定。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同样的两块板子一块能用,一块不能用,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估计是先前板子借别人,给搞出毛病了。所以,板子的稳定性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2012-08-04):
用了上面的方法,可行,呵呵

网友:
在芯片内部为引脚做了保护电路:

D1,D2两只二极管起到电压钳位的作用,限制引脚输入电压在VDD与VSS之间;

由于某种原因,导致D2反向击穿短路,就会出现楼主所说的引脚短路接地,当3.3V短接至此引脚时,大电流烧毁D2,使之断开;
如果D1击穿,就会出现引脚接3.3V,同样的,用地短接至此引脚时,大电流烧毁D1;

这种修复方法只能达到恢复引脚功能的作用,但这时引脚的保护电路已经烧毁,为了芯片安全起见,还是在外部做好保护吧,不然下次出问题芯片很有可能就废了

网友G:
cyclone IV AS 和 jtag 配置问题。求助
开发环境QUARTUS II 10.1SP1 .
器件:altera        ep4ce22e22c8(144脚 QFP封装)  配置芯片M25P16(兼容EPCS16的)
下载线是USB 下载线(在c III 上用完全是OK的)。
小弟新画了一块板子。功能非常简单 FPGA工作就行,没外扩RAM flash等任何外设。
参考原理图来自黑金(附件中我上传啦)。

问题1: JTAG  问题
用jtag下载程序 弹出错误 error:can't access JTAG Chain
                                        error:Operation failed
问题2:AS模式下载问题
一、NCSO 、ASDO 两个脚与FPGA断开,AS模式下载成功 校验成功。如果任意一个不断开,都会下载成功,校验失败。
二、断开NSCO 、ASDO.下载线DATA0串大于25Ω的电阻到下载线 ,会出现下载成功校验失败。
三、断开NSCO 、ASDO.下载线DCLK到M25P16串电阻会下载成功,校验失败。
四、AS下载成功后。把dclk ncso data0 asdo 都与FPGA接好。重新开电,FPGA没反应,NSCO为高电平,其他IO 都为低电平。

其他细节: 器件只有三个稳压芯片(3.3  2.5  1.2)50M有源晶振,配置芯片M25P16。  总工作电流在90~110mA。
MSEL2接GND          MSEL1接3.3v          MSEL0 接 GND

希望给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以前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G:
cyclone IV AS 和 jtag 配置问题。求助
开发环境QUARTUS II 10.1SP1 .
器件:altera        ep4ce22e22c8( ...

没看到附件啊

网友:
altera低成本的赛窟窿岂不是很不耐操?

网友(2014-02-25):
引用 网友E:
经过durgy指点,我让ep3c40f484c8的jtag死而复生了,这里写一下过程好让后继者迅速超生:P
1、检查确认是否 ...

mark 让ep3c40f484c8的jtag死而复生

网友(2015-02-09):
是不是目标板和PC机不共地导致的JTAG电路损伤?
可以考虑用我新开发的以太口下载器试试。

网友(2016-05-23):
最近在调cyclone4的板子,同一个板子,十块芯片只有一块最后正常用了,其他的也都是can‘t access jtag chain
看了这个帖子很受启发
试试看,希望能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经过durgy指点,我让ep3c40f484c8的jtag死而复生了,这里写一下过程好让后继者迅速超 ...

一个比一个牛,这个帖子要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