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标志位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0-04-08):
对于NEC单片机的异步口UART来说,数据发送结束后会产生中断请求,同时对应的标志位会置1,
如果不响应中断,这个中断标志位会在什么时候自动清零?

网友:
数据被读出时清零!~~~

网友:
发送时再次装入数据时自动清零!~~~

网友:
手册是最好、最权威的老师

网友:
不响应中断的话,可以把它看作查询的做法。为了判断前一数据是否发送完成,可以等IF位置1后手动清零IF位再发送下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