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取电电路图,高手说明一下原理!!!

楼主(2010-04-08):
单火线取电电路图,高手说明一下原理!!!

请说明它的工作原理,方便的话联系我,QQ:312313270 (原文件名:单火线取电.jpg)

楼主:
大家都来说说啊,怎么只见路过没说话呢......

网友:
系统电源6V是什么呢???????

楼主:
系统电源是供给单片机或者其它控制电路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电源6V是什么呢???????

下面部分(D1后面的电压)

楼主:
D1后面的电压应该和系统电源电压是一样的???

网友:
大致是220V-6V

网友:
想了一下,似乎能看明白。又不是很明白。帮不了忙。
回头来看高手的解释。

网友:
怎么"火线出"跟地线短接在一起?难道是升压电路?

网友:
这里的地线是浮地,不是零线,也不是大地的地线.

6V是Z2(5.6V) + 7.5K电阻  + Q3的BE(0.V)

网友:
LZ翻下论坛 之前有个讨论单火线取电的帖;
你的电路中有几个地方不明白,MOS D级的取样电压送那里去,是系统里面吗?
还有哪个继电器是干吗的?

感觉好象带大电流负载的话,MOS的消耗就大了
还有这样的电路,一个开关断开的时候,特别小负载(电器负载多了,感性,容性啊)的静态电流,还有取电的带负载能力。

------------
改错字

网友:
试着解释一下,错了请谅解。

1.继电器断开时,通过负载,由D3整流,通过r2,Q4,Q5等等稳压,供系统电源6V。

2.继电器闭合时,通过D1整流和10uf的滤波,后面这部分电路也是一个稳压的电路,使得IRL3803S两端总是保持5.6V-11V之间的电压。

3.这个5.6-11V的电压会通过D2和它后面的电容组成整流滤波电路。继续为6V系统电源提供能量。

4.有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D2这部分电路,但是实际不是这样,这电路在待机的时候,功耗很低,R2 20K的限流使得电流很小,但足以让电工作,电路启动后,电流增加,由D3的那部分整流稳压电路供电不足,所以增加了由D2等组成整流滤波的电路。继续为电路提供足够的能量。

网友B:
J1没有通电时:火线的电压从D3,R2进入串联稳压电源,输出6伏
J1导通时:刚才的回路就提供不了电压了,要用MOSFET取电
  电压5.6伏以下时,Q2,Q3截止,Q1导通,MOSFET截止,火线的电压经D2送入6伏电源;
  电压>5.6伏,<11伏时,Q3通,Q2止,因为D5的作用,Q1继续导通,MOSFET截止,火线的电压经D2送入6伏电源;
  电压>11伏时,Q2通,Q1止,MOSFET通,给负载正常供电

不明白为何要 5.6和11两个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5.6和11两个电路是不是为了防止低功率的负载的频闪呢?比如LED灯和节能灯等。

网友:
电路是串联取电,没什么稀奇,火线进出之间有电压差,就给上述电路供电了

网友(2010-07-01):
这个电路我做过测试的,待机状态下可以输出直流6V,不过在接通时电压会迅速下降,不能带动继电器工作。

网友:
单线取电,类似的电路在声控、触摸、热释红外感应走廊灯中大量应用着。

网友(2010-08-06):
关键我不明白 ,电流的流动需要电场(也就是电压)的 指引,而电场的形成需要正负电荷共同吸引,这个电路单向取电,单一时间只有单一电荷,如何引导电流行进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个水流的比方,你家的流动着自来水管里的水,每个水分子都是一样的,和不流动时的也没区别,之所以会流动,是因为有水压存在。这个单火线取电电路,并不是说这个装置只有一根引出线,事实上它有二根引出线,一旦接入通电的外电路中,这二根引出线是有压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单线取电,类似的电路在声控、触摸、热释红外感应走廊灯中大量应用着。

正解。

网友:
明白了,还是需要外电场的吸引,谢谢22楼回复

网友:
一样属于双线取电

楼主(2011-06-26):
快一年了。这个电路,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正研究中......

网友:
回复 网友D:
单线取电,类似的电路在声控、触摸、热释红外感应走廊灯中大量应用着。

很大量吗? 实际应用中有2现可以用,为什么要设计用单线?

为了省下个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样可以直接在原开关位置换上产品,而不用再拉一根零线,(家用电灯开关不带插座的都会有两线,火进火出)

网友:
回复 网友E:

自己少见多怪而已

网友:
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重温电的产生原理

网友:
利用外部串接在回路中的负载电阻取电的,市面上有大量的红外自动灯,声控电灯开关等都是这样取电的

网友:
坐看高手答题

网友(2011-11-28):
回复 楼主:

为什么我搭的电路开关未闭合是只有3.28V的电压输出呢?电路上我貌似就将1M的电阻用1.5M电阻代替了,其他都没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关闭合的时候,貌似系统没有6V的电压,电压会一直在减小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我的输出电压没有6V呢,稳压管两端基本上没有电压啊

网友(2014-01-26):
引用 网友B:
J1没有通电时:火线的电压从D3,R2进入串联稳压电源,输出6伏
J1导通时:刚才的回路就提供不了电压了,要用M ...

11v电压的原因可能是因为npn管子最大工作电压为12v

网友(2014-08-17):
mark!记录一下

网友:
这个有点 意思啊  学习

网友(2014-09-25):
还是第一次听说能单项取电,shit,科技威武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看看这个资料。

网友:
mark!记录一下,以后用得着

网友:
单火线其实是不可能取电的,只是因为这个电源是串联在负载上的,利用负载和负载上接的零线做成回路,因此在负载被关断的情况下,负载上还是微弱的电流流过,这个电流就是你的控制电路的待机电流,也正因为如此,这类电路是不可能通过国家CCC认证的,因为它并没有真正的关断电路,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