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1102E示波器电压是三位数的,频率显示是6位数的,有没有电压4位,频率6位,性价比高

楼主(2010-04-08):
电压三位数显示少了点,如果是9V,只能显示到9.00,分辨率到不了1MV,频率也是6位数,现在好像频率计很普通的都能达到8位,而且不知这个电压和频率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
adc只有8bit位数再多也没有用。

网友:
低端的示波器本来带宽就不高,ADC位数也少,一般就大体看看波形吧,电压精度跟频率精度就不要要求太高啦。

网友:
9.00其实都达不到!!示波器不是精确测量设备。楼主的要求用数据采集卡吧

网友:
示波器当然不能当万用表和频率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