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的UART的停止位、数据位长度、校验位不能动态在C程序中调整?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0-04-08):
NIOS II的UART的停止位、数据位长度、校验位不能动态在C程序中调整?有什么办法解决吗?谢谢!

网友:
NIOS II跟普通的MCU类似,也可以做成可配置的啊.

网友:
好像Xilinx的MicroBlaze的UART也不能调整,关注

网友:
必须在SoPC builder中配置硬件

楼主:
我知道在SOPC中可以配置,但我需要的是象很多51/ARM单片机一样,在程序中可改Parity、Data bits和Stop bits。有办法吗?有高人能对SOPC生成的UART修改在软件可改吗?

网友:
不可以,请参考SoPC UART IP core的寄存器map:

除非你自己做一个自己的UART 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