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TMR溢出时不进入中断?

楼主(2010-04-08):
下面是源程序,我去掉while(1),就可以产生PWM却不进入中断,加上while语句,进不了中断就产生不了波形,请大家指教。
小弟刚接触PIC18,谢谢了!
#include "pic18.h"
__CONFIG(1,X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main()
{
        OSCCON=0x00;
//        while(!IOFS);

        TRISB=0x00;
        LATB=0x00;
        TRISA0=0;
        RA0=1;

        PTCON0=0x00;

        PTPERH=0x00;
        PTPERL=0x64;

        PWMCON0=0X4F;
        PWMCON1=0x01;

        OVDCONS=0X00;
        OVDCOND=0x00;

        PDC0H=0x00;
        PDC0L=0X32;
        PDC1H=0x00;
        PDC1L=0X32;
        PDC2H=0x00;
        PDC2L=0X32;

        PTCON1=0X80;
           GIE=1;
           PEIE=1;
        PTIE=1;
        PTIF=0;
        while(1);
}

void interrupt PWM(void)
{
        if(PTIF)
        {
                PTIF=0;
                RA0=0;
        //        PTCON1=0X80;
        }
}

楼主:
自己搞出来了,哎!

网友:
这个应该用特殊事件比较吧。XX31的和30F的应该一样。XX31有一份控制BLDC的代码,其实里面都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找一下,在MCHP的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