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监测模块掉电或死机? 没人回复

楼主(2010-04-09):
我用的SIM300模块,在不用通讯口的情况下,怎样监测模块掉电或死机,用NET引脚可以吗?
没遇见过死机的情况,不知死机后模块的NET指示还能不能正常高低闪烁。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
基本上串口不响应就叫死机了,进入透传状态也可以发+++,切换到AT命令模式来检测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下,工业模块都有运行灯和net灯。

如果模块掉电的话,运行灯应该不亮。

如果模块死机的话,那么net灯就不能正常高低闪了,要不长亮,要不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不想用串口来监控,已经说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M580M590,我对NET的理解也是这样,只是没有找到确定的证据,我打算先做一款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