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庆祝下,最近做了一个A/D采集精度值得非常好,有图为证。TLC2543AD

楼主(2010-04-09):
unsigned int Get_TL2543(int channel )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Receive;
    channel <<= 4;
    Receive = 0;
   while(!ADINT);

    ADCLK = 0;
        _nop_();
        _nop_();
        ADCS = 1;
        _nop_();
        _nop_();
        ADCS = 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for(i=0; i<12; i++)
         {
        if( ADDO )
            Receive |= 0x0001;
        else
            Receive &= 0xFFFE;
        Receive <<= 1;

        if(channel & 0x80)
            ADDI=1;
        else
            ADDI=0;
        channel <<= 1;

        ADCLK=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ADCLK=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ADCS = 1;
    Receive >>= 1;
    return Receive;
}
电压从可变电阻上采集,非常稳定,没有滤波直接显示的电压变化基本都在0.001V 变化,加上软件滤波的话,实际精度可以达到 1MV 。发帖共享下。

采集可变电阻上的电压 (原文件名:电压曲线.jpg)

网友:
硬件是啥?真是挺稳定的

网友:
标记,不知道LZ的电路是怎么搭的

楼主:
硬件电路就是,用的TLC2543,12位串行A/D 主要是电路上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分开的,在单点共地。

网友:
有图吗 看看怎么分电路上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分开的,在单点共地

网友:
能上原理图不?

网友:
mark,和硬件有关吧。

网友:
我用MEGA16(10位AD)采集加速度,加速度传感器,取16次或32次求和(不是平均),和楼主的图差不多甚至更稳定。不知道是否算达到14/15位分辨率

原理图(局部) (原文件名:新建 文本文档.jpg)

PCB(局部,去掉覆铜) (原文件名:新图片(1).JPG)
VCC是5V,V33是3.3V
单次转换时间75us,采样频率为30(每秒上传次数)*16(求和)*8(通道数)=3840次/秒
R3、R4并联是为了减少元器件种类,我只用10N的电阻,串或并上两三个基本能解决问题。
U8A似乎有点多余,没想清楚反馈会对RW1产生什么影响,干脆用一路运放。
因为不是电池供电,所以没有考虑功耗问题。
不知道是否算达到14/15位分辨率

楼主(2010-05-28):
在下眼拙 这个PCB布线我没看出来一点模拟和数字的区别。

网友:
。。。。。
是我头晕啦。我感觉这个图是自动布线的。
不是一般的丑

网友:
看不出来好在什么地方,原理图上?给你找点问题出来如何?告诉你电容式SAR要注意的一些规则。

网友(2010-07-18):
确实是自动布线的,也没怎么分数字地、模拟地。只是双面覆铜大面积接地,多打几个过孔。地线干扰好像很小,转换数据也挺稳定的。
楼上想告诉我什么规则?请讲

网友:
请问显示波形的软件是什么,LZ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是用MFC 编的,显示用的控件是ADLINK的,这个控件是收费的。自己自己研究可以到他网站去下载免费版本的。

网友(2012-07-12):
想知道楼主2543的稳定的5V参考电压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2012-09-14):
引用 楼主:
硬件电路就是,用的TLC2543,12位串行A/D 主要是电路上模拟地和数字地都是分开的,在单点共地。 ...

能发个图片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