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指标中标称的最高输入电压,是指在1:1输入的时候吧?

楼主(2010-04-09):
假定最大400V,那么用10X档的探笔,最高能测量到4000V? 我虽然用了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测试过高于30V的电压,关于最高电压倒是从未想过

网友:
普源的说明书上说,模拟通道最大输入电压:CAT II 100Vrms,CATII  300Vrsm
                  然后又说最大输入电压:400V(DC+AC峰值,1M输入阻抗)
    那么是不是说在BNC处直接可以输入220的家用电压呢?然后x10档就是放大10倍,就可以直接测380的线电压呢?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顶起来,严重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
肯定是直接接,因为说了阻抗1M,10:1的是10M

网友:
是的  我也一直没搞清楚这个东西。。
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假定最大400V,那么用10X档的探笔,最高能测量到4000V? 我虽然用了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测试过高于30V的电压,关于最高电压倒是从未想过

示波器端可以输入400V,用了10X探头后可不一定能量到4000V,除非你的是高压探头(注意看你的探头上其实也标了有最高电压的,一般探头上标的输入电压是600V)

网友:
贴个普源官方的回复。为这事我特地发邮件给普源咨询了

先生:
    您好!
    早期RIGOL数字示波器最高输入电压为400V,是不能使用标配探头测量220V的家用
电的;后期我们对硬件进行了更新,最高输入电压改为了300VRMS,是可以通过将标配
探头档位设为x10档直接测量家用电的。您的仪器是否可以直接测量,您可以通过通道
旁边的最高输入电压标示来判断。
    如果您需要测量有效值为380V的线电压,必须配备高压探头,不能直接使用标配
探头来测量。
    如果您还有疑问,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与支持热线:800 810 0002或010
80706688转技术支持部联系我们。
    感谢您对RIGOL的支持,祝您工作愉快!

  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北京普源,超越测量★★★
===========================================
北京普源精电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部 赵净
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踩河新村156号
邮编:102206
办事处电话:010-80706688-823
E-mail:zhaojing@rigol.com
网 址:http://WWW.rigol.com

楼主:
楼上的信息很好,但是普源没有讲清楚怎么测市电,难道把探头和地线直接放上去? 这就等于把零线接地线了。也就是可以在1:1隔离变压器后面测,因为输入的最大有效值为300V,而220VAC的峰峰值超过了400V。

网友:
要么隔离示波器,要么隔离市电,然后再测。
单位的普源25M的示波器,地线接地,探头接220V。我测过。
但测得不是市电,是交流标准源输出的标准220V交流电,源有25W。前几个月,整天捣鼓三相电,有时忘了隔离,示波器地线一接板子就打火,但示波器一直没事,好好的。最严重一次,没隔离,把我的JLINK烧了,示波器没事。

楼主:
我认为隔离示波器对人身有危险,还是隔离被测品的市电来的实在。 但是又有说高频PWM的产品,要用高频隔离变压器,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2010-05-14):
回复 楼主:

一般10:1的探头最高输入电压是300V的,最高也就400V
想测高压,配1000:1探头,能测量的最高电压取决于探头,和示波器机会没有关系,因为从探头上已经衰减了。1000:1的探头,1000V加在探头上,给示波器的电压时1V。

网友:
回复 楼主:

判断示波器怎么测量市电或者测量热地的方法:用万用表交流裆直流挡分别测一下待接地和示波器地线的电压,如果电压时0V左右就可以测量了。

网友:
好像我直接测过电门插座。。。
同意12楼
探头1X时,6M带宽,150V
探头10X时,达示波器最高带宽,300V
测几百伏几万伏电压主要取决于探头的能力,另外,选择高压探头时一定要搞清楚探头的测压范围,有些朋友误认为10X探头可以到300V,那100X探头就是3000V,这样理解是错的,有些100X高压探头只能到1.2KV。

网友:
请李军朋友确认一下“探头1X时,6M带宽,150V”,示波器垂直档位设置稍有不慎可能会烧示波器吧。

网友:
呵呵,请注意上面是说探头的指标能力,不是示波器的
另外所说电压是VRMS
标配探头尽量不要在最大范围边缘测量

网友:
我好像明白了。探头在X1时,如果接入的电压(比如100V)会直接传给示波器100V,是不是这样?示波器BNC处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菜鸟瞎问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好像明白了。探头在x1时,如果接入的电压(比如100v)会直接传给示波器100v,是不是这样?示波器bnc处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是多少?菜鸟瞎问的,谢谢!

示波器BNC旁的面板上应该有标识的

网友:
请楼上看看,BNC可以输入300V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不管是直联cable,还是接各种探头,它关心的不是你的被测信号的电压,只要你保证到达BNC输入的电压符合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2010-12-05):
可以测,把示波器的接地脚不插到地线就行了,不过一般不提倡这样做,但是没有隔离探头或者隔离变压器也没办法

网友(2011-04-29):
示波器测市电还是注意很多东西的 不然很容易造成跳闸 烧机子啊 一般都是要用高压表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我直接测过电门插座。。。
同意12楼
探头1x时,6m带宽,150v
探头10x时,达示波器最高带宽,300v
测几百伏几万伏电压主要取决于探头的能力,另外,选择高压探头时一定要搞清楚探头的测压范围,有些朋友误认为10x探头可以到300v,那100x探头就是3000v,这样理解是错的,有些100x高压探头只能到1.2kv。

同意这个说法,
选择探头时不仅要考虑探头的衰减,还要注意耐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