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NIOS的使用

楼主(2010-04-09):
1、nios的ECLIPSE的编译库在哪里改呢?
2、这几天一直在调NOIS,可是不管JTAG UART还是LED灯都不能运行,开始以为是SDRAM没设置对,就从新做了个Nios最小系统,只有CPU,片上ram,和4位IO,开始就遇到1的问题,生成的文件太大,超过了FPGA的片上ram,上网找解决办法,发现一个帖子里说,把main()改为alt_main(),试了一下,led果然好用了,把程序放到以前使用片外SDRAM的nios中,程序也能运行了,但是JTAG UART仍然看不到字符。
3、我用的是并口的USB BLASTER,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呢?

郁闷之下已经上网邮了一个USB口的USB BLASTER了

楼主:
更郁闷的是本来想用NIOS的IDE版本的,和AVIC大侠保持一致,正在向他学习呢,可是同一个版本的IDE在笔记本上可以用,台式机打开之后,点击Properties里的C/C++ BUILD后,程序就自己退出了,错误如下

JVM terminated. Exit code=1
下面一堆,上网找了没发现有相同的错误的,别人的都是-1,:)

网友:
晚上回去帮你看看吧,你应该在我的群上吧

楼主:
主程序如下

int alt_main(void)
{
    int i;
    printf("hello from nios 2!\n");

    while(1)
    {
         for(i=0;i<4;i++)
         {
              LED->DATA = 1<<I;
              usleep(500000);
         }
    }
    return 0;
}

这个程序可以运行,运行后可以看到流水灯效果,但NIOS的JTAG UART没有出现字符,把alt_main改为main程序运行后连LED也

没有反映了,

看了一下网上的文章,在上面程序中加入alt_io_redirect (ALT_STDOUT, ALT_STDIN, ALT_STDERR); //初始化IO数据流

程序运行后led又没有反应了,UART也没有输出

楼主:
已经证实是并口jtag引起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