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与Veriolg语言可以在同一个FPGA里同时实现吗

楼主(2010-04-09):
请问各位,nios模块与Veriolg语言模块可以在同一个FPGA里同时实现吗?配置为EPCS4,如果可以下载的时候会冲突吗

楼主:
有人来回答一下么

网友:
可以在同一个FPGA里面实现的,nios也是一个用HDL搭出来的东西。

网友:
看来楼主是个初学者,不明白fpga嵌入式的原理,其实nios也是用hdl语言编的,只不过有加密,你看不到整个处理器的源代码,其实最后软核的代码和你的ip最终综合起来,生成一个下载文件,再到你的fpga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