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AN2820控制步进电机实验,DMA更新TIMx_ARR的问题

楼主(2010-04-09):
参考AN2820文档
分别使用TIM4_CH4与DMA_CHANNEL7
        TIM3_CH4与DMA_CHANNEL3
        TIM2_CH4与DMA_CHANNEL2
以上3种TIMx工作在TIM_OCMode_Toggle方式,都能正确输出可变的频率

但是用TIM1_CH1与DMA_CHANNEL5时,就不行了,没有波形输出,但能进DMA_CHANNEL5的中断
代码:

/*0001*/  u16 SRC_Buffer_INC[20] ={60000,60000,55000,55000,50000,50000,45000,45000,40000,40000,
/*0002*/                           35000,35000,30000,30000,25000,25000,20000,20000,15000,15000};
/*0003*/
/*0004*/  void Init_RCC()
/*0005*/  {
/*0006*/                  ...................
/*0007*/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ENABLE);
/*0008*/  }
/*0009*/
/*0010*/  void DMA_TIM_OCToggle()
/*0011*/  {
/*0012*/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0013*/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0014*/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0015*/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0016*/
/*001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001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001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002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0021*/
/*002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60000;
/*002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2;
/*0024*/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002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0026*/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0027*/
/*0028*/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Toggle;
/*0029*/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003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003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0;
/*0032*/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0033*/
/*0034*/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0035*/
/*0036*/          TIM_Cmd(TIM1, ENABLE);
/*0037*/
/*0038*/          DMA_DeInit(DMA1_Channel5);
/*0039*/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0x40012C2C;
/*0040*/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SRC_Buffer_INC;
/*0041*/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0042*/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BufferSize;
/*004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0044*/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0045*/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0046*/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0047*/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0048*/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0049*/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0050*/            DMA_Init(DMA1_Channel5, &DMA_InitStructure);
/*0051*/
/*0052*/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5, DMA_IT_TC, ENABLE);
/*0053*/
/*0054*/            DMA_Cmd(DMA1_Channel5, ENABLE);
/*0055*/
/*0056*/            TIM_DMACmd(TIM1, TIM_DMA_Update, ENABLE);
/*0057*/  }
/*0058*/
/*0059*/  void DMA1_Channel5_IRQHandler(void)
/*0060*/  {
/*0061*/          TIM1->DIER &= ~TIM_DMA_Update;
/*0062*/
/*0063*/          DMA1_Channel5->CCR &= ((u32)0xFFFFFFFE);  // 通道禁用
/*0064*/
/*0065*/          if(acceleration == SET)
/*0066*/          {
/*0067*/                  DMA1_Channel5->CMAR  = (u32)SRC_Buffer_INC;
/*0068*/                  DMA1_Channel5->CNDTR = 20;
/*0069*/                  DMA1_Channel5->CCR  |= ((u32)0x00000001);  // 通道使能
/*0070*/                  TIM1->DIER |= TIM_DMA_Update;
/*0071*/                  acceleration = SET;
/*0072*/          }
/*0073*/          else
/*0074*/          {
/*0075*/                  //if(SysTick_Config(SystemFrequency / 8000))
/*0076*/                  //{
/*0077*/                  //        while(1);
/*0078*/          //        }
/*0079*/                  acceleration = SET;
/*0080*/          }
/*0081*/          DMA1->IFCR = DMA1_FLAG_TC5;  // 清中断标志
/*0082*/
/*0083*/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5, (BitAction)(1 - GPIO_ReadOut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5)));
/*0084*/  }

网友:
好奇怪,这个DMA通道的选择跟手册上面并不对应啊,而且AN2820文档里面的例子也不对应。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的进展怎样啊?

网友:
我也在试,可是还是只能发出不变频率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TIM要与DMA关联,刚开始看手册是以为是对上
而且AN2820也是对上的
后来才注意TIMx要与DMA通道关联,一定要是TIMx_UP对应的DMA通道
所以我做了TIM4_CH4与DMA_CHANNEL7
          TIM3_CH4与DMA_CHANNEL3
          TIM2_CH4与DMA_CHANNEL2 这3个实验,换其他DMA通道不行
在用TIM1时,要加上TIM_CtrlPWMOutput()才正常输出

可以输出变化的频率,应该是你程序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果真是,现在可以输出可变频率了。多谢指点!
不过虽然示波器可以看到预期的波形,可是电机还是没法正常运转,不停地来回抖加间歇性的转动。我把SRC_Buffer数组拉长十倍和100倍,还是不行,也不知道是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跟SRC_Buffer数组长度没关系,AN2820里面是加减速的
如果电机驱动没问题,应该跟你的脉冲频率大小,加速度大小有关系
先让电机固定频率正常转了

注意的是要等Buffer数组执行完了,才再一次启动DMA
用DMA效率比较高,在控制电机上我觉得比较耗RAM,要发1000个脉冲就得要2000的数组空间

网友:
回复 楼主:

固定频率的可以正常转。我是把SRC_Buffer数组首尾不变,拉长十倍和100倍,这样不就相当于加速度降低十倍和100倍吗?
从理论上计算的话,例子里面的加速过程需要大约0.05s,0.05s就加速四倍是不是也太快了一点。

确实,我把1802的数组弄进去也觉得比较吓人,编译都变慢了。现在也在试其他方法。

对了,不知qwerttt兄有没有试过http://group.ednchina.com/619/25416.aspx?page=3那位代号544852010的朋友发的代码,我是没试出来。他说他的步进电机运行很正常,可是我看定时器输出设置都没有,很疑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做的自动控制系统,其中用到了步进电机,控制步进电机相对还是容易些
估计你需要时间慢慢研究TIM

结贴
需要帮助话加我QQ 5 6 1 1 1 4 5 8

网友(2014-08-21):
好贴,是不是要加这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