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SIM300的GPRS电路板,公开电路图,请各位高手指点,共同进步

楼主(2010-04-09):
使用STC单片机,PCB板刚刚焊接成,SCH原电路图见下图

60P座附属电路 (原文件名:SIM300-1.png)

SIM卡电路 (原文件名:SIM卡.png)

电源电路 (原文件名:电源.png)
几点说明,
我用了STC的双串口,用于和别的设备通信,
串口1与要SIM300通信
5V通电,发现网络"+4.3"的电压为4.6V,所以我在D5处装了两个二极管IN4007降压;
先用电脑口直接调试,用摄子在34脚的IGT处加一低电位脉冲,发现SIM300的LED-GPIO1的发光二极管闪动几下,就灭了,这说明SIM300没有正常工作运行;
有时会运气好,会调试成功,能正常GPRS通信,但也会断开,其原因我怀疑是34脚的开机电路,我开始用的是IN4148,后来用了SS12,但效果不会好多少。
这里请高手指点一下,看电路有什么缺陷。

楼主:
单片机部分的程序我已完成,
现在是硬件问题,
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东西对电源部分要求很高,特别是初始化和发送的时候,仔细看一下你的电源部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对电源部分要求很高,特别是初始化和发送的时候,仔细看一下你的电源部分吧。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
就是电源问题,电容再加大一些,用低ESR电容

网友B(2010-05-27):
楼主,我也遇到你类似的问题,我这个有时能开机有时无法开机,都试了好多问题了,甚至打电话到上海SIM公司去了,他们也不知道问题所在论坛里的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么?以下是原理图

连接座部分 (原文件名:连接座原理图.JPG)

电源部分 (原文件名:电源部分.JPG)

卡部分 (原文件名:卡电路.JPG)

自动开机部分 (原文件名:自动开机电路.JPG)

网友:
楼主你用STC的哪款单片机啊?有双串口的?(在下孤陋寡闻了)

网友:
兄弟,我找到我的原因了,突然灵光一现,解决了困扰了2个多月的问题了,原来关机后2200UF和330UF的电容还有余电,必须放电后才能达到对PWRKEY提供2S的低电平

网友:
如果单片机是设置在掉电情况下,电流小于10微安时,关机时时放不完电,如果是模块工作状态,应该是很快放没的。

网友:
是STC12C5A**S2系列的有双串口

网友:
我用的跟楼主是一样的单片机,只不过我用的是低电压版的

模块在工作时,PWRKEY总有电压,所以电很难放完,所以昨天我把开关换成了单刀双掷的,另一个回路专门用来清电容的

网友:
用个IO,模拟低电平,很简单,可靠性还高,用RC的效果差

网友:
正准备弄这个东西呢。
跟着大家学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可以把你的protel电路给我参考下不??万分感激
我邮箱xws1984@126.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给点指导不??谢谢
我也在弄
xws1984@126.com

网友(2010-07-30):
回复 网友B:

你好,能把你的电路图参考下么?感谢。。。

E-MAIL:175917519@qq.com

网友(2010-11-16):
我的经常发送一部分数据后就显示IP CLOSE了,然后后面的数据就无法发送了,是不是也是电源的问题呢?

网友:
无线大全知多少
http://smartrf.taobao.com/view_page-9023479.htm
=============2.4GHZ频段系列==================
NRF24L01+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32089428
A7105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83932112
CC2500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483187508
NRF2401A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599640
BK2411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357769428
=============433MHZ频段系列==================
CC1101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4103148
NRF905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4183536
A7102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264659046
SI4432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357644114
CC1020无线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30899708
ADF7021无线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073723866
=============串口透传系列====================
RF1212无线透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08914830
=============无线USB系列=====================
RF24L01USB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993121052
RF2401USB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318516
RF1101USB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966640
RF905USB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39348384
RF7102USB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921628732
=============ZIGBEE系列======================
ZIGBEE系列-CC2420数传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462334072
ZIGBEE系列-CC2520无线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473856328
=============有源RFID系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274101190
=============ARM9系列========================
ARM9系列-AT91SAM926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536149456
ARM9系列-AT91SAM926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867678084
ARM9系列-AT91SAM9263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676012398
ARM9系列-S3C244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739441972
51系列无线评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75030646
AVR系列无线评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13057118
430系列无线评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883025694
LPC系列无线评估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874889392

网友(2011-04-01):
很是需要这个资料啊

网友:
注意到IGT是低电平启动,不用的话应接地才对!!!

网友:
我用双CPU比双串口可靠(真真双串口价高)

网友:
SIM300刚买回来,发现60PIN的公座没有办法焊接到我的万用板上,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你类似的问题,我这个有时能开机有时无法开机,都试了好多问题了,甚至打电话到上海sim公司去了,他们也不知道问题所在论坛里的高手能帮忙解决一下么?以下是原理图

连接座部分 (原文件名:连接座原理图.jpg)

电源部分 (原文件名:电源部分.jpg)

卡部分 (原文件名:卡电路.jpg)

自动开机部分 (原文件名:自动开机电路.jpg)

这个自动开机电路的充电时间好像好大啊???

楼主(2011-07-13):
这个贴子发表好久了,没想到大家这么有兴趣,现在我已经做成一个基于GPRS的LED屏产品了,其实我之前提到的问题,主要是电源问题,启动时电流较大,现在我选用了专用的电源IC,同时也选择了SIM9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像华帮公司的W78E058D也是一款和51及其类似的单片机,你可以试试,它就是双串口的,但是下载程序麻烦点,得买专门的编译器,吧单片机取下来,放到编译器中下载。

网友:
引用图片【24楼】jhlsf

回复 楼主:

楼主能不能留个邮箱想跟你交流下,我现在也在做一个SIM300的板子,出现了点问题,就是移动网络能连接上,但在连接某个网站的时候会经常断开,然后又自动重启。设想了好几种可能,但都还没解决。

网友:
GPRS最关键的还是电源啊,学习了

网友(2011-10-27):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涉及DEBUG_RXD,TXD呢?难道DEBUG没用

网友:
串口直接和MCU连接没问题吗?

网友(2011-12-13):
回复 楼主:

想问下楼主,在用GPRS连接一个固定IP地址的服务器时,是怎么设置那个IP地址的啊,IP地址需要用公网的,而现在只有局域网的,那怎么把服务器的IP设置成公网的IP地址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jhlsf@qq.com

网友(2012-10-12):
好无线资料

网友(2013-06-02):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也遇到你类似的问题,我这个有时能开机有时无法开机,都试了好多问题了,甚至打电话到上海SIM公司 ...

估计是电源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