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用串口发AT指令怎么不好用?

楼主(2010-04-09):
我用sim300发送AT指令,如发送一个AT加回车应该返回一个AT OK,但是他没啥反应,这是为什么?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1、那你现在返回什么?什么数据都没有?是不是没有打开回显命令的模式?
2、波特率是不是正确。
3、sim300电源供电正常吗?
4、串口连接正常吗?

-------------------------------------------------------------------------
Only enter AT command through serial port after SIM300 is power on and Unsolicited
Result Code “RDY” is received from serial port. And if unsolicited result code”SCKS: 0”
returned it indicates SIM card isn’t present.

网友:
回车加上了吗?好些串口调试软件不好发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又试了一下,有的时候一开机就显示NORMAL POWER DOWN有的时候显示
xxxxxxxxx0;+CNMI=2,1

ERROR
ATE0V0+CPMS="SM"

+CMS ERROR: 517
我发送AT回车返回值是0(零),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CMS ERROR: 517错误是什么意思啊?弄了好几天了,也没弄好,真郁闷啊!

网友:
517错误指令的意思是说模块还没有准备好。

  517    SM BL not ready

楼主:
今天又出先新的错误+CMS ERROR: 518请问这是怎么回事?高手指点!

网友:
"NORMAL POWER DOWN"是复位引起的,可以测一下上电后RST脚的电压,启动时要先短一几秒种地,正常时是高电平,最好上拉一下。

楼主:
欢迎加入QQ群:60595837,大家一起讨论无线模块问题。

网友(2010-10-03):
回复 网友B:

西门子官方资料上说:
error517   invalid character in pdu
即:在协数据单元里是无效的字符

网友(2010-11-16):
串口正确链接吗?三线的话RTS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