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逻分采集数据,解读FLUKE 6位半台表的显示通信协议数据,超多图,为什么看的不多,回的更

楼主(2010-04-09):
用逻辑分析仪采集数据,解读FLUKE 6位半台表的显示通信协议数据,请大家多发表看法

主板连接座至显示板共有10条数据线,和逻辑分析仪连接后采集的波形如下:

上电起始部分无数据(黄色通道):

一段时间后黄色通道开始有数据:

放大后可看到灰色通道和橙色通道是完全同步的时钟脉冲,宽度为100ns,只是灰色通道的稍短,故取橙色通道为时钟线信号;

黄色通道每帧的内容都不同,故暂定为数据线信号:
某一帧:

另一帧:

红色通道仅在每帧的起始或结束出现一个400ns的高电平,故暂定为帧信号:

大致分析后确定,送显示屏的数据线主要为3条线,即黄色,橙色,红色。

通览三条线的数据,可按包划分。
每个数据包长度为14.53414ms,每个包又可划分为86个帧,每一个帧的长度为169us,见图:

楼主:
第一个包特殊一点,长17.48387ms,而后面的全部是14.53414ms为一个包,而这里则多18个帧,共86+18=104个帧。
第一个包共有32个帧有数据,见图:

第一包第一帧全览:

放大一点:

再放大一点:

再分割放大:

网友:
支持下楼主,期待更多的相关数据,可以参考。

楼主:
第一个包32帧的各帧:

第1帧 (原文件名:第一帧-2.GIF)

第2帧 (原文件名:第2帧-全貌.GIF)

第3帧 (原文件名:第3帧-全貌.GIF)

第4帧 (原文件名:第4帧-全貌.GIF)

第5帧 (原文件名:第5帧-全貌.GIF)

第6帧 (原文件名:第6帧-全貌.GIF)

第7帧 (原文件名:第7帧-全貌.GIF)

第8帧 (原文件名:第8帧-全貌.GIF)

第9,10空帧 (原文件名:第9,10空帧-全貌.GIF)

楼主:
第11帧 (原文件名:1-第11帧.GIF)

第12帧 (原文件名:1-第12帧.GIF)

第13,14,15帧空帧,数据线无数据 (原文件名:1-第13,14,15帧.GIF)

第16帧 (原文件名:1-第16帧.GIF)

第17帧 (原文件名:1-第17帧.GIF)

第18帧 (原文件名:1-第18帧.GIF)

第19帧 (原文件名:1-第19帧.GIF)

第20帧 (原文件名:1-第20帧.GIF)

第21帧 (原文件名:1-第21帧.GIF)

第22帧 (原文件名:1-第22帧.GIF)

第23帧 (原文件名:1-第23帧.GIF)

第24帧 (原文件名:1-第24帧.GIF)

楼主:
第25帧 (原文件名:1-第25帧.GIF)

第26帧 (原文件名:1-第26帧.GIF)

第27帧 (原文件名:1-第27帧.GIF)

第28帧 (原文件名:1-第28帧.GIF)

第29帧 (原文件名:1-第29帧.GIF)

第30帧 (原文件名:1-第30帧.GIF)

第31帧 (原文件名:1-第31帧.GIF)

第32帧 (原文件名:1-第32帧.GIF)

楼主:
第一个包的所有数据帧全部上传完,如何解读这些数据?
是否是某种已有的协议?还是FLUKE自定义的协议?
请大家多指点。

楼主:
每秒传送68.8个包,合5917.1个帧,每个帧的信息量好像也不是很大,每秒可以传送多少byte?这个屏在原机上为点阵VFD,除字符外还能显示简单图形,对刷新速度要求应该不太低。

楼主:
数据线上的任意一个高电平均是200ns,没有连续的高电平如400ns高电平或600ns高电平等,而低电平则看到有200ns,600ns,1us,1.4us,1.8us,2.6us,3.8us,5us等。
低电平宽度似乎遵守这个规律?400ns*n+200ns
bit 0和bit 1是如何表示的?

楼主:
第二个包,共70个帧有数据

楼主:
每个数据包内容不同,但之间的间隔长度相同,
第一包和第二包的首帧做个对比

第一包和第二包的尾帧也做个对比

第32帧 (原文件名:1-第32帧.GIF)

楼主:
更多对比:
第3-第9包的首帧:

第3-第9包的尾帧:

楼主:
除第一个包外,以上对比说明每个包具有相同的首帧和相同的尾帧

网友:
就差楼主总结下此协议,或这种方式的通读的好处,或做优点.谢谢!

楼主:
我也没搞懂这个东西,请大家帮忙多提点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没搞懂这个东西,请大家帮忙多提点思路

恭喜CSCLZ 升級2M 成功

順便問一下,你的萬用表不錯,也想買一個,多少錢?

网友:
看晕了..../tx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8846a只是一块主板,显示屏都没有,所以想把它折腾一下,看能否搞个TFT屏来当显示器

楼主:
各种不同的帧头,居然没找到4个和5个周期的,这意味着什么吗?

楼主:
用200ns高电平和400ns低电平表示逻辑状态?

网友:
标记一个,等看最后结果

网友:
LZ的逻辑分析仪是论坛的100M的那个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LZ的逻辑分析仪是论坛的100M的那个吗?

我想楼主用的应该是ZEROPLUS的逻辑分析仪

网友:
LZ能把你的ZEROPLUS扒光给大家晒晒太阳不?你买成多少米?

楼主:
我记得论坛里有这个机器的图片,你找找。近3000米了

网友(2010-07-30):
都有串口或其它口通讯,找它的通讯协议,然后协议转换成GUI面板。

网友(2012-05-04):
分析得很详细,不过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协议

网友:
LZ 这个逻辑分析仪,存诸深度有多少???

网友:
感觉这样搞 很难看出具体协议,个人认为 应该从 显示屏入手,LZ没显示屏,有点可惜。

如果有的话,应该看显示屏,是否纯粹 只是一块显示屏,还是另有MCU,处理这些数据。

A:显示屏无MCU, 就象普通12864 液晶 一样 :    那么,就找屏的控制芯片,分析控制芯片就明白了。 你要做的工作,就是做个模拟原版屏。
B:有MCU, 即一颗 MCU再去控制具体的液晶(VFD):   这个还是要找屏的控制芯片 如A一样分析。

另外,如果有屏的话,就好多了,做个转接板,模拟这些捕到的数据,发送给屏,看屏的显示结果。来一个个推测吧。

个人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