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SCOMM控件,如何枚举系统当前可用的串口,并且显示名称

楼主(2010-04-09):
利用‘异常’机制来获取,代码如下
procedure   Tform_Winzard.CheckComPort;
var
        i:integer;
        ComName:String;
begin
        for   i   :=   1   to   16   do
        begin
              try
                        MSComm.CommPort:=i;
                        MSComm.PortOpen:=true;
                        sleep(30);
                        MSComm.PortOpen:=false;
                        ComName:= 'COM '+IntToStr(i);
                        RadioGroup1.Items.Add(ComName);
              except
                    continue;
              end;
        end;
end;
但是用usb转串口,却找不到串口。

楼主:
各位有啥好办法没有?

楼主:
有一个好方法 ,刚才试了可行
通过读取注册表来获取,串口信息都是保存在注册表的这个位置

var
      reg   :   TRegistry;
      ts   :   TStrings;
      i   :   integer;
      sName,sPort:string;
      slList:TStringList;
  begin
      reg   :=   TRegistry.Create;
      ts   :=   TStringList.Create;
      slList:=TStringList.Create;
      try
          reg.RootKey   :=   HKEY_LOCAL_MACHINE;
          reg.OpenKey('hardware\devicemap\serialcomm',false);
          reg.GetValueNames(ts);

          slList.Sorted:=true;

          for   i   :=   0   to   ts.Count   -1   do   begin
              sName:=LowerCase(Trim(ts.Strings));
              //得到串口名称
              sPort   :=   UpperCase(Trim(reg.ReadString(sName)));
              if   Copy(sPort,1,3)   <>   'COM'   then   Continue;
              sPort:=Copy(sPort,4,Length(sPort));
              sPort:=FormatFloat('000',StrToInt(sPort));
              slList.Add(sPort);
          end;

          slPort.Clear;
          for   i:=0   to   slList.Count-1   do
              slPort.Add('COM'+IntToStr(StrToInt(slList.Strings)));
      finally
          ts.Free;
          reg.CloseKey;
          reg.free;
      end;

网友(2010-05-11):
楼主方法不错,连猫口也找出来了

网友(2012-06-20):
楼主能讲一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