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VC2008中如何知道和控件绑定的变量是哪个?

楼主(2010-04-09):
请教各位:在VC2008中,因为没有向导,如何知道和控件绑定的变量是哪个?

网友:
如果是VC MFC的情况下
看源代码里初始化那部分应该有映射表的,
或者拿控件ID搜

楼主:
但是,如果给控件绑定的变量是非控件变量,比如CString类型,那么在源代码中怎样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