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单片机技术交流

楼主(2010-04-09):
请问:该论坛内有多少使用HT单片机开发的朋友,可技术沟通下~~QQ370482618  我正在开发一个数显表的方案,感觉单片机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你好!我这个程序有点问题,想让你帮帮看看。

#include "HT46RU23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_delay_ms(uint m)  //8M晶振,每个指令周期为0.5uS
{
    uint n;
        for(m;m>0;m--)
        for(n=250;n>0;n--)
        {
                _delay(8);
        }
}
void uart0Init(void)
{
          _ucr1=0x80;                // UART使能,无奇偶校验10000000
        _ucr2=0xc0;                //发送,接收使能;波特率低速;不进行地址检测;不唤醒11000000
        _brg=0x0c;                //波特率设置为9600
}

uchar uart0Receivechar()
{
   uchar i;
   i = _usr;
   i = _txr_rxr ;
   return i;
}

void uart0Sendchar( uchar data)
{
   uchar i;
   i = _usr;
   _txr_rxr = data;
}

void main()
{
  uchar temp;
  uart0Init();
  while(1)
  {
   while(_rxif==1);
   temp=uart0Receivechar();
   _delay_ms(100);
   uart0Sendchar(temp);
   _delay_ms(1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