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PROTEL99SE 从原理图更新到PCB,带一绿框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09):
新手问:PROTEL99SE 从原理图更新到PCB,带一绿框怎么回事。怎么去掉。该绿框可以整体保持原格局移动所有元件,如图:

全局 (原文件名:1a.jpg)

放大 (原文件名:1b.jpg)

网友:
点一下,按del

楼主:
送你一个字:强!谢谢

网友:
删掉即可。

PROTEL里的绿框的作用记不得了。我都删。

网友:
一般都是因为你更新了PCB中的元器件,它把更新那部分元器件提示出来,你点击它,再按DEL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布板区域。貌似要是不del,在做DRC的时候会出错。。。

网友(2010-05-29):
没用的,删掉吧

网友:
唉 我从来就是珊掉的 貌似和我一样的人不少

网友:
这是ROOM 直接删除就可以

网友(2011-08-02):
这个表示是同一页线路中导过来的,如果你有几页线路就会出现几个这样的框,所以删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