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的应用

楼主(2010-04-09):
下图为电流互感器的应用图,但不明白运放起了什么作用

等待高手解疑

电流互感器应用电路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运放的作用是阻抗变换

楼主:
不太明白
电流互感器出来的是电流,为什么要进行阻坑变换

网友:
你可以不用运放,直接用电阻也可以,采样电阻端电压就可以得知电流

运放的理想状态就是输入阻抗为零,输出阻抗为无穷大,这样可以将采样部分影响互感器的程度减小

不知道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你图片电路里的的电容的作用是相位补偿用的。

楼主:
现在我用示波器可以观察到运放输出端是一个正弦波,但观察运放的输入端是没有现象的,为什么啊

楼主:
感谢两位答疑了

本人这方面的东西刚开始接触,问的问题挺没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
【3楼】 RENMA
运放的理想状态就是输入阻抗为零,输出阻抗为无穷大,这样可以将采样部分影响互感器的程度减小
----------------------------
前半句您确定吗?

楼主:
楼上你认为该怎么理解呢

说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7楼】 leoyang
积分:152
派别:
来自:
【3楼】 RENMA
运放的理想状态就是输入阻抗为零,输出阻抗为无穷大,这样可以将采样部分影响互感器的程度减小
----------------------------
前半句您确定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好意思,笔误,我想表达的是理想运放的输出阻抗无零,输入阻抗为无穷大

楼主:
我想采样运放输出的正弦波电压,频率是50Hz的,用AVR自带的AD行不行

如果行的话,该怎么采样

网友:
运放输入的那个接地点,改成2.5V就可以了.
然后就在输出的地方AD采样.

楼主:
感谢楼上建议
我想不用运放了
电流互感器出来直接整流滤波
之后进行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