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揭露大容量低价格的假U盘的秘密

楼主(2010-04-09):
前天在福州街头看到有人在路边摆了个小桌子卖低价大容量U盘

还放了台笔记本电脑在那边试给人看,证明真的是那么大容量的。

容量有1G,2G,4G,8G,16G,32G,64G的,而价格却低的离谱。

从1G(10元)到64G(125元),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啊,怎么会有这好事。

想想一定有问题就走了。但买的人好多,我就在想如果明天来这没人卖的话

说明真的有问题,果然第二天,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正好这几天我在学FAT32文件系统,看了一些资料。

存贮器如U盘SD卡硬盘之类的,它的最基本参数数据都放在这个存贮器的0扇区。

我在想会不会这些假U盘通过修改这个扇区的参数将容量很小的U盘当大容量U盘卖呢

于是我用我的2G SD卡做了次实验,看看能不能变成64G的SD卡。

我用WINHEX读出了SD卡的0扇区。

存贮器0扇区的0CH和0BH存着这个存贮器一个扇区的大小。

23H,22H,21H,20H四个字节存着总的扇区数,总容量=总扇区数*单个扇区的大小

于是我的2G SD卡的总容量为  3AF000H*200H=75E00000H=1977614336字节

我将总扇区数人为修改成原数的32倍 3AF000H*20H=75E0000H 然后写回0扇区

将卡取出再插入,参看SD属性,发现容量并没有变成64G,再次打开WINHEX看,

发现总容量显示已经是64G了,但属性里确还是原来的大小,于是我想是不是

Windows 不是靠总扇区数来确定总量容的,这时我想到了FAT表,FAT表的大小

决定了总簇数,而FAT存贮文件的最小单位就是簇。

于是我也将FAT表的大小改为原来的32倍,FAT表的大小0扇区的27H,26H,25H,24H

四个字节,EB5H*20H=1D6A0H 然后写回零扇区,拨掉SD卡,再插回去,奇迹发生了

我的2G SD变成了64G的了!!!

——这个并不是真的提高了容量,只是让操作系统误认为是为么大的存贮器。

如果你用这种U盘的话将数据写入,当达到U盘实际大小后就无法再写入其它数据

了,会造成数据丢失的后果。大家要小心不要上当。

网友:
想问一下,格盘的话容量能回来吗?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就现场拷个大文件,然后看文件有没有损坏。遇到真高手的话有电脑反而会露馅。

网友:
无良的中国商人,我也上过一次当,淘宝买的,4G的,格完还显示4G,拷不进大文件。

网友:
有专门的量产软件,可以直接刷;低价的优盘,一般都是安国的方案,网上可以搜到量产软件的,可以用软件改回正确的容量,便于使用。

这都是小弟亲自实践出来的啊~~~~~~~~,血和泪的经验啊

网友:
http://www.upan.cc/tools/mass/

这个地方也许能找到适合你优盘的量产工具

网友:
我的一个邻居就是专门做这个批发的,一般都是用64到128M的改写的。
这种东西销量极大,大多数傻民平时最多就拷些doc文档之类的东西,根本连128M都用不完,他们只爱便宜。
哎,傻民养JS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专门的量产软件,可以直接刷;低价的优盘,一般都是安国的方案,网上可以搜到量产软件的,可以用软件改回正确的容量,便于使用。
这都是小弟亲自实践出来的啊~~~~~~~~,血和泪的经验啊

安国只是代理,真正的芯片是芯邦的,兄弟!

改回来也不安全,很多是down grade的芯片

网友:
哈哈,小弟不才遇到一次。是一个ICBC的信用卡业务员,他当时说办信用卡就送8G U盘,我想反正办卡不用钱,大不了我不开通就行了。就办了一张,这哥门儿还真说话算话,当时就从包里掏出一个金士灰顿的U盘。我一高兴还介绍了几个同事办卡。后来一试才知道是早述U盘。

网友:
中国人可悲啊,聪明都用在这上了。

楼主:
这东西只会在街边和网上卖的,只要去正规的店里买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推荐个Sandisk的cruzer contour,速度快.份量足(我说的是重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推荐个Sandisk的cruzer contour,速度快.份量足(我说的是重量).
sandisk 是行业中的最高质量的品牌啊。

我的数码产品,均全部是使用这个品牌的。

网友:
我更惨,买了两个32G的,拷不进大文件,最后拆开芯片一看,呵呵,是512M的,直接就扔了,再去找那家网店,鬼影都没有。

网友:
软件在哪里!正版的金士顿可不可以改啊!
我想把我两个U盘改为10M的。小盘买不到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dddddddd

楼主:
哈哈,本人的第一个Cool

【18楼】 shipingjing

软件论坛上有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75230&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winhex&bbs_id=9999

网友:
哈哈,我特意试了一下,果然如此

网友:
用u盘量产工具,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G

网友(2010-06-15):
领教并学习了

网友:
现在的造假技术远没有你说的这么简单。

标称为4G的虚假容量的U盘,实际上可能只有100多M的存储空间,问题是,在同一台电脑上,的确可以copy 4G的文件进去,也能在同一台电脑Copy出来,但是在一台点上考进U盘,到另外一台电脑就无法读出了。

估计是运行了一个什么软件,在本机上创建了一个缓冲区。
这才是虚假容量U盘敢于放电脑在摊子旁边的原因,也是虚假U盘大行其道的原因。

网友:
我也卖大容量U盘去
呵呵

网友:
这个卖假U盘应该算是很正常的吧,都是正常的卖
我去买U盘都是问,这个假的4G能不能再便宜一点25,30?,实际容量是128M的还是256的?

去电脑城装机,也会送2G或者4GU盘,问他这个送的是假的吧
他回答,送的东西当然都是假的。。。

网友:
楼上有趣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卖假u盘应该算是很正常的吧,都是正常的卖
我去买u盘都是问,这个假的4g能不能再便宜一点25,30?,实际容量是128m的还是256的?
去电脑城装机,也会送2g或者4gu盘,问他这个送的是假的吧
他回答,送的东西当然都是假的。。。

有意思

网友:
前一星期天,跟人一起去买神舟笔记本电脑
神舟送的东西挺多,电脑包,鼠标垫,液晶清洁液,4GU盘,笔记本底座散热器,外接音箱。。等
等这些东西都拿出来后一看

电脑包,这是我见过最烂的笔记本电脑包,什么包包嘛,地摊上的包都那包强多了,挺多值2,30元

笔记本底座散热器,也就省料省到家了,就一个大风扇,底座的塑料薄到一不小心就会弄断
送的音箱,就是10元的地摊货,
4G,U盘肯定是假的无疑了,外壳都是写4G金士顿,包装仿伪也都是一样不缺,实际容量是多少256M的,还算是比较诚实告诉。。
这两年之内,我跟人一起去装机送的U盘好像都是送假的,叫他们换真的,他们说划不来,没法送,大家都是这样。。

我说你们神舟的口碑就是这样给搞坏了,能不能送一点比较像样的,比较让人满意一点的东西嘛
没办法,利润压得太低,增品只能送这样的了。。

网友:
之前宿舍兄弟碰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

网友:
真的碰到过,当时不明白咋回事,谢谢楼主原创受教了

网友:
哎,电脑太差劲儿,U盘改过 我的电脑都打不开  最后用手机重新格式化才……

网友(2010-07-17):
嗯,我买4G的晟碟TF卡,就遇到过。我直接拷3点几G的文件,一下就出问题了。还说是总代理哦,退钱走人,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至于吧,我陪朋友买过几次本本,自己也买过,电脑城送的东西,质量也还说的过去啊,U盘也是真的,不过,我们买的品牌是ThinkPad、三星、Dell的,没买过神船……

网友:
楼主教大伙做假,哈哈

网友:
我在华强北买了个2G的假的金士顿的SD卡

编辑原因:少打了个“假的”

网友:
这个所谓的假U盘的制作叫量产-量化生产,是工厂生产的最后一步,作用是写入U盘的固件,生成U盘的品牌,确定容量
一般的主控都是如实的反映出闪存的容量的,但安国的主控(一般是AU6983)在他的量产工具中有人为规定容量的选项,直接可以自定义U盘的大小

我上传一个工具,他可以如实的检测U盘的真实大小,原理就是写入特定的数据并检测其完整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用你传的软件检测我的U盘   怎么越查越小啊
第一次还是对的   第二次就少了一点   第四次就变一半了  就不敢查下去了
我怕把我的U盘给查没了

网友:
想改改玩可以。千万别改太大。否则电脑好几分钟都读不出卡。winhex卡死。重新格式化都相当麻烦

网友:
我的经验是,对于量产工具虚标的u 盘用格式化为ntfs来辨认。虚标的可以通过fat 32的完全格式化。但是无法通过ntfs的快速格式化。华强北卖假货的柜台全是装的伪装成xp的98,没法当场格成ntfs 。

网友:
SD卡还是东芝的白盘写入速度快呀,我的东芝4代卡的写入速度明显比sandisk的6代卡快多了

网友:
哎,太悲剧了!!

网友(2010-12-10):
造假的肯定还有其他技术,不然格式化一下,就露馅了吗?

网友:
以前上过这当 去年初 小弟刚从高中出来,什么也不懂,乡巴佬一个,在广州的好又多总部斜对面有个培训班在那里培训,边上还有个二手的手机市场,一进门的靠墙的右边有个卖金士顿U盘的 那时 4G 45元一个 8G75元一个 几个是兄弟买了十六七个 我买了两个8G的 那时候还是穷光蛋一个呀,贪小便宜..买了身上就只剩下二十几块钱了我把培训那里的文件全部拷回来了,结果都损坏的,我自己做的文件也损坏了,那个心呀...惹急了全班全部上,把她的店铺挤得满满的要退货,老板没办法,全班退了...哈哈

网友(2011-08-04):
如果去年此时看到这个帖子,我就不上当了

网友:
K,还有这种事。
JS无处不在啊。

网友:
量产之后的大小是格式化不能抹掉的。弄过sd卡的都知道,sd卡中专门有个寄存器(只读)存储有多大的空间。估计格式化的时候会读这个东西然后将前面的几个分区写入数据。如果格式化成fat32的话,不能虚标太大。系统不处理数据区,但至少你的盘能容下fat表和根目录吧,如果不行估计可能会报错。。。。

网友:
我说呢,原来是这样弄的。。。。。。

网友:
鹅严重提议:准备一些假_币,在买假U盘的时候付给贩子。

网友(2011-09-28):
回复 网友E:

这个有意思

网友:
受教了,还不是很会用winh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