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机冲机与运行嗡嗡声

楼主(2010-04-09):
小弟刚网购一台国产30V-20A可调线性电源、该电源开机冲击声很大、运行的时候有比较明显的嗡嗡声、各位大哥有没有办法该进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变压器拆出来重新浸漆。

楼主:
哦、谢谢、太麻烦了、

网友:
如果电源采用环型变压器,开机冲击是很大的。从旧 PC 开关电源拆一个 NTC 电阻串联在变压器初级线圈可大大减少开机冲击。对普通铁心变压器,重新紧固铁心螺丝可能改善运行噪声。
还有一种可能,工厂变压器设计的工作磁通密度太高,也就是每伏匝数太少。如果变压器有空间,可另穿饶20圈漆包线
与原边绕组串联,或者增加硅钢片3-5片,对设计太省料的变压器可明显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