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F和C系列烧写程序有什么区别?我用的是PIC16C56

楼主(2010-04-10):
一直用AVR,第一次用PIC,选了一个型号PIC16C56,看到手册上写为ROM。不知实际烧写程序时跟FLASH型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没什么区别,但OTP的只能烧写一次

楼主:
现在发现PIC16C56确实是OTP,但是我程序还在调试,想反复烧写测试,怎么办?

网友:
买PIC16F54(管脚全兼容,寄存器资源全兼源,只是程序空间少一半)分段调试,最后组合

楼主:
多谢楼上,PIC16F54确实是空间少一半,
不知道PIC16F628A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