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磁悬浮产品的生产者!

楼主(2010-04-10):
本人是大家讨论中的磁悬浮产品直接生产者,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网站,谢谢楼主及大家对磁悬浮产品的兴趣,此产品不光应用于工艺礼品(地球仪,相框,
民俗佛像。。。),还广泛应用在广告展示如烟,酒,化妆品,模特,首饰,手机。。。一句话只有你不敢想的,没有我们不能做的,(呵呵。。。吹牛了啊,其实对重量还是有限制的)。现在的磁悬浮技术已经成熟,要考虑的是如何做到不直接通电就能悬浮,希望各位牛人一起探讨探讨,给给意见。更希望有机会一起合作!

   !我的QQ:31****792

网友:
做广告也要有技术含量啊?等删

网友:
一看见有人留QQ号我就心烦

楼主:
谁说留QQ的没有诚意哦,只是上班没有那么多时间上论坛吗!

楼主:
做到不直接通电就能悬浮,我觉得靠光能比较现实

网友:
不知道两块特殊设计形状的异形磁铁能否保持悬浮状态?

网友:
用铋就可以实现不用电的磁悬浮,但是基本不能承重。要承重还是要靠超导。
如果用可再生能源实现磁悬浮,太阳能比较可行,但是太阳能板的面积也不小的,即使下浮式,悬浮100g的物体也需要几W的功率。

网友:
这个淘宝网上找的磁悬浮不用通电(右边应该有一块挡板图片没显示出来) (原文件名:不通电磁悬浮.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挡板,就不算悬浮了……

网友:
我想找搞悬浮产品的技术员学习,我的QQ是362018144

网友(2010-06-12):
回复 网友A:

原理在此

网友B:
用很多磁铁摆成这样一个杯状:

        N-S                 S-N
        N-S                 S-N
         N-S               S-N
           N-S           S-N
                S  S  S
               /   |   \
              N    N    N
中间放一个球, 做成外层S、内层N的, 这样应该能实现不用电的悬浮。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很多磁铁摆成这样一个杯状:

        n-s                 s-n
        n-s                 s-n
         n-s               s-n
           n-s           s-n
                s  s  s
               /   |   \
              n    n    n
中间放一个球, 做成外层s、内层n的, 这样应该能实现不用电的悬浮。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坐等楼上两位理论被人笑,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很多磁铁摆成这样一个杯状:
        n-s                 s-n
        n-s                 s-n
         n-s               s-n
           n-s           s-n
                s  s  s
               /   |   \
              n    n    n
中间放一个球, 做成外层s、内层n的, 这样应该能实现不用电的悬浮。
       s
       n
    sn   ns
       n
       s

你指的是上面这样表面贴满磁铁的球?
因为不存在磁单极,或者说空间中磁力线的散度为零,磁力线是闭合的,因此这个球内部的磁力线不会在中间某处会聚,必然会从磁铁的缝隙钻出去,返回外层的S极。

从这个结论可以出发,可以证明做不出来一个外表面是N极,内表面是S极的球壳磁铁,因为当这个东西半径趋向于零时就成为磁单极了。但是从微观角度,我不是很理解这个东西为什么不存在。

网友:
如果用那种柔性磁材料做一个空心球,其磁特性是怎样的?
如果这个空心球再均匀开小孔后会怎样?

网友:
非理想情况下,用平面形状的柔性磁材料做成一个球体,磁力线会接缝处漏出来。
理想情况下,假设有一个均匀的空心球,每一处的磁畴都指向球心,但从外部看来该球没有磁性。
证明:因为是均匀球体,所以表面磁感应强度应大小处处相等为B,方向为径向。围绕表面对B做曲面积分,结果为B*S,S为面积;由麦克斯韦方向,磁场的散度为零,可得B=0。

网友:
S\N        N/S
N\S      S\N      N/S      N/S
N\S      S\N    N/S      N/S
  N\S      S\N  N/S      N/S
   N\S      S\NN/S      N/S
    N\S       ||       N/S
     N\S      ||      N/S
      N\S     ||     N/S
       N\S    ||    N/S
        N\S   ||   N/S
              ||
              ||
              ||
              ||
              ||
              ||
            |重物|

网友:
同意20楼

网友:
S\N        N/S
N\S      S\N      N/S      S/N
N\S      S\N    N/S      S/N
  N\S      S\N  N/S      S/N
   N\S      S\NN/S      S/N
    N\S       ||       S/N
     N\S      ||      S/N
      N\S     ||     S/N
       N\S    ||    S/N
        N\S   ||   S/N
              ||
              ||
              ||
              ||
              ||
              ||
            |重物|

这样貌似可以。

网友:
做一个很大很大的片状磁体,会有什么发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很多磁铁摆成这样一个杯状:
        n-s                 s-n
        n-s                 s-n
         n-s               s-n
           n-s           s-n
                s  s  s
               /   |   \
              n    n    n
中间放一个球, 做成外层s、内层n的, 这样应该能实现不用电的悬浮。
       s
       n
    sn   ns
       n
       s
你指的是上面这样表面贴满磁铁......

嗯, 我错了。。。
可以做成下面半个球是S在外面N在里面的, 然后把下面半个球做得重一些, 或者在下面再吊重物, 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搞技术就是不同。。。。。

网友:
有次去朋友家,他家的悬浮地球仪就可以不通电悬浮的。不过位置很不好掌握。被我弄掉了,他得瑟的把球悬浮起来。通电以后很好掌握。我多试了几次也就掌握了。他说是别人送的。

网友:
永磁悬浮

网友:
拉出去 打死。自称第一人。。汗。

网友(2010-12-12):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你们做的PCB上两个经过处理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还有我的磁悬浮地球仪付不起来了怎么回事,放的时候感觉不出有在中心停住的感觉,插电和没插电感觉一样,请问一下有哪些原因???

网友:
那个样子的磁铁,应该是不存在的吧。不可能做出来那个样子的磁铁。如果那样的磁铁可以做出来,不如做成一个球,那么内部的磁力线不就断了么。结果就成了磁单极子。磁单极子哪,诺奖到手。

网友:
可以考虑用铋,不过承重上来说嘛。。。没试验过,铋块两天后才到手。

网友(2012-12-22):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谁说留qq的没有诚意哦,只是上班没有那么多时间上论坛吗!
---------------------------- ...

我的情况和他差不多,不过我不太懂电子,想学,所以没有发帖,因为自己还没有水平和大家讨论。
但是自己一直在看,认真的看每一个帖子。
自己有高中的物理基础,有些东西,能懂一点,其他的就不懂了,我也开始在学些电子的东西了。
前辈们能不能推荐几本不错的书给小生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累不累啊     听说石墨具有抗磁性

网友:
看到一视频,石墨片可以直接悬浮在磁铁上面,激光照射可直接驱动石墨片运动

网友(2013-03-29):
引用 网友B:
用很多磁铁摆成这样一个杯状:

        N-S                 S-N

内外单磁极啊

网友:
我也想做一个玩玩!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很多磁铁摆成这样一个杯状:

        N-S                 S-N

传说中的磁单极。
牛逼!!!!!!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技术的瓶颈就是常温超导体了。